[雷射列表機]USB to LPT 轉換頭[需不需要驅動程式]^-^

楼主(2010-10-14):
請問一下 【雷射列表機】USB to LPT 轉換頭【需不需要驅動程式】^-^
因為我的 【老舊雷射列表機HP Lasejet 5100TN】
只有 LPT 【IEEE-1284】的插孔~ 沒有USB的插孔。。。我絕得很不方便》《
因為我在2008年買的電腦。。已經沒有 LPT 的插孔了》《

請問一下。。用這條
全新 70公分 USB to LPT 轉換頭 印表機/IEEE-1284/DB25母 。。。【需不需要驅動程式】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8859607
at/1210728091

ps:   再請問一下。。有沒有網友【1】【【有 HP Lasejet 5100TN的驅動程式】】。。。
告訴我好嗎。。謝謝^-^

网友:
要看晶片,通常它都有內附驅動光碟,5100t"n"不是有內建網路卡嗎?

http://h20566.www2.hp.com/portal ... vignette.cachetoken

楼主:
要看晶片,通常它都有內附驅動光碟,5100t"n"不是有內建網路卡嗎?

5100t"n"它有網路卡【沒錯】。。。可是我沒有【寬頻分享器】《--》以前有買過不知丟到哪裡去了。。。
還有我不知道。。 如何使用這個網路卡》《

ps:昨天我有 測試過。。。用咱的舊筆電+    列表機的LPT 介面。。來列印【是可以列印的  用hp 5000系列的通用驅動程式列印~不過速度是龜速列印。。每分鐘可能不到 5頁】
不過。。可惜我的比較新的電腦【2008買的】。。就不能使用。。咱覺得挺可惜的》《

网友:
印像中應該是不用驅動程式啦,
轉過去之後,就變成USB裝置了,
再安裝印表機的驅動程式就可以了!

网友:
5100tn 是好機器,用LPT列印會等很久,但是用網路的方式列印,速度會增快很多,還是買個ip分享器吧!

网友:
我有試過這種產品

試了公司5、6台電腦

只有1台可以用

其餘皆出現無法辨視的裝置

也未附驅動程式

拿去退貨時

賣場還說這種本來就有相容性問題n_150|

楼主:
我有試過這種產品
試了公司5、6台電腦
只有1台可以用
其餘皆出現無法辨視的裝置
也未附驅動程式

拿去退貨時
賣場還說這種本來就有相容性

有這種事。。我用的是華碩電腦。。【如果用這種線的話】未來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咱講的 驅動程式【是 USB】<-->LPT的  30pin  轉換的程式。。。

ps:因為 USB才4條銅線《--》LPT的是  30pin【有30條銅線】.。。。
《--》如果都算是傳輸資料 data~  【電腦讀取】資料感覺會不同。。
2的4次方   vs  LPT的  2的30次方   < -->還是要請教懂的LPT線的專家來講規格~會比較正確+清楚^-^
ps:我是喜歡 USB的隨插即用的便利性。。。。不過咱會稍稍懷疑【LPT】轉【USB】的線。。能夠【隨插急用嗎】??

网友:
有網路功能,就用網路功能,買一台集線器,比分享器便宜多了又比較便宜,只要把ip設定好,其他電腦安裝時就一般安裝印表機方式,只是在選擇列印埠時,要記得改選擇tcp/ip就可以了,我是覺得這樣比較簡單,相容性也比較好,而且如果有多台電腦時,就超方便,不用拔來拔去的,有設定好,網路線插上去就可以用了,就不知道您覺得這樣設定會不會很麻煩。

网友:
回复 网友A:

LPT最高傳輸速度好像是1.5Mbps   USB有分規格以2.0的High speed來說是480Mbps,Full speed也有12Mbps
而且Lpt不是每條都是拿來傳資料的,真正只有8條,就是8 bit啦
而USB只用其中兩條D+ D-
但是usb還是快很多,不過有時候有LPT還蠻好用的,可以直接丟資料不用像usb還要寫些東西。

另外你如果要買那東西,你到不如買一個便宜的hub之類的東西,設定一下就全部的人都可以用那台印表機。保證很難有相容性問題。
至於usb-lpt,那東西買回來真的是要擲筊,比較好的方案大概是有人賣的那種賣2000塊左右的,
不過不建議你買,因為整個成本大概不用200左右,那是一個德國的開放原始碼方案,有FS :用AVR;HS :用cy7c68013a來解,不過沒買過那片,不知道那家公司是用哪個方案。而且我要的關鍵性Jtag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