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RAD-7Q 縱線條紋

楼主(2010-10-14):
畫面縱線條紋會飄移,,不知大大們
是那裡有問題????
先謝謝

网友:
面板/t-con  ng
大概不值修

网友:
為何LVDS連接口破損?

異常位置很微妙,看不出所以然來,XBOARD有異常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過電時搖搖看AD與T-CON之間的連接排線看看畫面有沒有變化~~
如果沒有的話面板/T-CON故障的機率很高.......
小弟也有一台優派的也是差不多情況~~~面板掛了....

楼主:
這是朋友的,,,打開後LVDS連接口己破損
搖搖看AD與T-CON沒有變化

网友:
有熱風槍嗎?用熱風槍吹 A/D板看看,搞不好某個焊點虛焊,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
哇!!! 王盪囉!  好像面板 出問題囉!!!

网友:
面板故障機率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