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電源供應器通電燒保險絲

楼主(2010-10-14):
antec sp-350 一通電馬上燒掉保險絲,
零件無明顯傷痕,請問從那裡著手?

网友:
有地方短路
要是我.....
先看橋式是好是壞
再去查其他地方

网友:
保險絲會掛.
要修的話.最好先準備防燒的機制.如燈泡迴路或是無溶絲開關
不然就多買一些保險絲及零件.
然後多多讀本站保貴的資料.
就會知道怎麼修了.

网友:
量一下藍色扁圓形的突波吸收器(壓敏電阻)是否已擊穿短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常會出現燒保險絲這種情況 , 89不離十是高壓區短路了 , 檢查一下橋式整流器及大電流蕭特基二極體是否擊穿短路 !

网友:
支持"電子娃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