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通數位電視盒故障維修
火..

楼主(2010-10-14):
菜鳥第一次發文 不詳細之處請多多包含
話說朋友家一台數位電視機上盒收訊不好看看我
有沒有辦法  於是驅車前往一看  第一直覺天線的問題
所以一直 在換天線 架高天線 換電纜線 換的結果
還真奇怪   15台數位  就是4 5 6民視3台無法正常收訊
朋友說以前都正常  最近才這樣  不會機子壞了吧
可是其他數位台都正常阿   結果一打開內部  電源部分有5顆
電容明顯暴了  現場沒照相機我直接拆電源板回家修理修理

主角

電源板 已拆下故障電容

容量已少了

修理完成  裝機測試  正常  可以收看民視3台耶

网友:
恭喜完修..

真的應驗了站上某位大大所言, 會換電容大約可維修 80% 的故障..

看不到出槌電容廠牌, 可否告知一下..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容是KYS VENT的

网友:
恭喜完修~雖然只是電容~修成功~就是開心n_104|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原來電源部份也會影響到,
我家這台也是民視收不到,改天拆開來看看。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

网友:
真的嗎?公司的數位電視也是看不到民視耶!改天拆開來關心關心!

网友:
會換電容大約可維修 80% 的故障+1

网友:
恭喜完修..
真的應驗了站上某位大大所言, 會換電容大約可維修 80% 的故障..
引用 网友A:

原來,偶上次修理ASUS A-30F 電源供應器之後說
"終於,偶會換電容了,這意味著, 維修 ,偶已經會了一半啦"
還算太保守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飛來訊,有畫面沒聲音改天來拆看看。

网友:
原來數位電視盒內的電容也會爆阿....溫度很高?

网友:
對阿!!更換電容大部分就可以完修啦!!

网友:
數位電視盒也是不便宜的ㄟ
能修好就是賺到一台啦~~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爆電容真是無所不在!
恭喜了!

网友:
大通數位電視盒說真的故障的地方都是電源板的部份
情形都是電容凸起失去容值了
而且大通的數位電視盒版本好多~~而且內部用料也不一樣
該不會有區分送禮試用版跟販賣版??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我家大通數位電視盒電源板也有過電容的問題而無法開機
有換過電容,但問題沒解決
當時在拆的時候發現電視盒的電源輸出跟電腦電源有雷同
(沒記錯的話分別有5v,+12v & -12v)
我就將它死馬當活馬醫
把家裡250w不要用的電腦電源來改裝
直接將所需的電源輸出接到數位電視盒的板子
結果奇蹟出現了
用到現在快兩年了
數位電視盒還在服役中

网友:
圖解說明的很清楚!順利完修最重要!加油

网友:
恭喜恭喜~替你朋友省了一台新的費用~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

网友:
真是厲害.現在才剛開始接觸故障電腦,以後都試著修修看

网友(2011-01-15):
恭喜維修完成阿!

网友(2011-11-23):
:)
有機會試試

网友:
又是電容,感謝大大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