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嚐試修Power(已解決)

楼主(2010-10-14):
廠牌:COOBEEO(旭皇科技)型號:B-350ATX    (KT-450ATX)括號內則不清楚是何意思?
剛開始時有先用維修時需要用到的防燒負載,因為只有看到閃了一下,所以沒有照下來(來不及)
因為電表用的還不是很熟 為求快速我是用power test器,各項數值為
+5v(量出5.4) +12v1(量出12.4) +3.3v(量出3.5) -12v(量出11.9) +12v2(只顯示出LL???) 5VSB為5.2 PG為300ms
有看過W大所說的話那一篇文章,讓我受益不少,從文中得知有5V就要從低壓去找問題,我從正面去看外觀,都很正常,沒有任何明顯的損壞,下圖是拆下來的蕭特基二極體
我用Rx100去量且用紅棒量中間腳位黑棒量左右兩腳都會動(反之則完全不動),是好的嗎?
三顆從左邊開始分別為 F16C20C MF9F  中間 LT 6232   SBL3045PT   右邊 S20C40C M59F
正面
反面
雖然我高職讀的是電子科,但是出社會後並不走這條路,結果就是忘光光,偏偏興趣在這裡,扯遠了.....
所以想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

网友:
請教一下, 你的正 12v2(那個 4 PIN)接 CPU 電源的有無接到 Power Supply Tester 上.. 若有 12v2 就不正常..

如果接上主機板, 這個電源供應器可啟動嗎? 若不能, 量一下綠線對地、紫色對地的直流電壓是多少, 再PO 上來..

楼主:
請教一下, 你的正 12v2(那個 4 PIN)接 CPU 電源的有無接到 Power Supply Tester 上.. 若有 12v2 就不正常.. ...
引用 网友A:

那個4 PIN我並沒有接到Test 器上,只有接那個12v的,有接過主板但無法啓動
紫色對地
綠線對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來講, 這樣的測量是在沒加上 "負載" 的狀況下測試的, 很不準..

以你量的電壓來說, 都正常, 但這是指在沒負載的情況下量的..

所以建議你, 不妨把這個 POWER 接到板上(也就是用主板當負載), 這樣測綠對地(PS-ON)及紫對地(5VSB)才是接上負載後正確的電壓..

另外, 可能出問題之處有可能是 PG(灰對地), 在接上主板後, 不管能不能啟動, 也要量一下這個電壓值..

Power Supply Tester 只能測試個大概, 因為其內部的負載只對 5V 有效, 同時負載電流不大, 約 100MA 左右.. 對其它的電壓根本就是在無負載狀況下測試的, 所以很不準..

我有幾台, 都是 PG 及 5VSB 方面出問題, 用 Power Supply Tester 測試都很好, 但一裝上主板就出槌.. 電壓都降到 1-2.X V 之間, 這樣的電壓當然無法啟動主板..

楼主:
回復  t0176098

一般來講, 這樣的測量是在沒加上 "負載" 的狀況下測試的, 很不準..

以你量的電壓來說,  ...
引用 网友A:

請問我這樣量的方式對嗎?
綠對地
紫對地
灰對地
看來問題點就和大大說的一樣,在這裡呢,那曉得之後應該要朝哪個方向去維修呢?

网友:
你看一下電源電路板的灰線附近有無 470U - 1000U 左右的電容, 先拆下來量量看, 如沒有電容表, 換新的上去試試..

楼主:
你看一下電源電路板的灰線附近有無 470U - 1000U 左右的電容, 先拆下來量量看, 如沒有電容表, 換新的上去試 ...
引用 网友A:

有看到一顆470U的,拆下來用直流20測量出約1.47
新的電容
接上主板後
嗯,沒什麼變化,還是有其它的問題?
另外有測到兩顆電阻分別是150K及33K用Rx1量不出來,用指針式的BUZZ發聲檔才測出來數值,感覺好像有點問題,記得以前在學期間用Rx1檔幾乎都量的出來,可這兩顆卻不是這樣,嗯.對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你的量法不太正確, 我看好像是用直流檔量電容, 這不正確, 要用電容表量..

----

讓我們回到原點..

這個 ATX 電源空載時都正常, 但接上負載時, PG 電壓不對, 所以會無法啟動主機板..

這類問題通常是和 PG(也就是灰色線對地(黑色))並聯的濾波電容出問題, 因為在空載時未輸出電流所以正常, 但接上負載時有輸出電流, 但因電容不良, 無法有效的穩定輸出, 所以電壓就下降了..

這種情況就好像容量不足的電池一樣, 用電表直接量電壓都正常, 但接上負載後就不對了..

一般情況, 這個電容值並不大, 大多數的例子是 1000uF/10V 的規格, 可能在 PG灰線附近, 也可能距離一段距離, 要看原廠設計, 你可跑一下線路(看一下電路板背面)灰色的銅箔走向, 是否有一個類似的電容, 是和灰色接點接點在一起的.. 應該就是他出問題了..

沒電容表, 就直接換下..

另外, 電阻是要拆下量的, 或是拆一腳量, 這樣才會正確, 否則會有負載效應, 量值不準.. 以你的情況來說, 先不考慮電阻的問題, 而把重點放在電容上面..

另外開個玩笑, 不要緊張, 慢慢來及復習.. 總會找到問題的..

网友:
參考一下附圖(借一下你的圖)..

這個 ATX 電源我手上沒有.. 無法幫你查..

請檢查一下如圖三個紅色點處的電容的正極, 應該有一個正極是接到灰色線的, 應該就是它出槌了..

楼主:
我想問一下,最右邊的那顆小顆的電容是1U50V的,若用電表量,是要怎麼量呢?
好像不管我怎麼量都沒反應耶!

网友:
這類小容量電容不用電容表量, 很難量的.. 即使用指針式也不準..

另外, 可否給我綠色線及灰色線附近那顆 IC 的編號..

楼主:
那顆IC是.
另外想請教負載的意思?已經不記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顆 IC 我沒經驗..

以下是應用的電路圖.. 你先看一下, 13 腳是否直接接到灰色線..

我有時間, 再研究一下..

网友:
所謂的負載效應就是說在電路中, 當我們某個零件(如電阻)量兩端時, 可能和其它的元件是並聯的, 這會影響所量的值..

例如一個 1K 的電阻, 可能和另一個 1K 的電阻是並聯的, 那麼量出來的絕不會是 1K, 而是 500歐姆..

楼主:
那顆IC的第13腳地確是接到灰線沒錯!
另外,並聯?串聯?
剛剛有到材料行去看了一下,找不到那顆IC,只買了一些小容量的電容,剛好沒有這麼小的,廢板也不多
記得之前有找到一個網友上傳的IC替代型號,可惜後來我的隨身碟死翹翹了,現在也不曉得要到哪去找了說

网友:
你這一台應該不難修旳, 都已經查到這種程度了..

在 #13 的電路圖你可參考一下, 雖然可能廠商設計和建議圖不太一樣, 但我想不致差太多..

另外, 我附上這顆 IC 的 PDF 說明資料, 你也可以研究一下..

還有, 若是你不急, 我看你在平鎮, 若可以的話, 我幫你免費修修看, 因為這款我沒看過..

若是可以, 你可拿到桃園市經國路, 詳細資料, 我 PM 給你..

楼主:
急是不會急啦!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學校汰換下來的配件,想說修修看,看看還能不能用,丟了又覺得可惜,況且真的很希望能夠修的起來,目前還有約七顆左右的power待修,想想真是後悔以前的書實在是不應該丟的(電子科),真是應了那句''書到用時方恨少''啊!
經國路我曉得,只是我現在還有在上夜校,週一晚上9點下課和假日有空而已,還是說現在拿過去給你?
地址請寄到我的gmail中,我會去收的,謝謝您!

网友:
我每個星期五會到桃園市經國路439號維修..

不過我不太方便在那修, 一些工具及儀器都沒有, 可以的話你可拿到那, 我拿回家有時間就修修看..

你可拿 3 台左右給我修, 都是免費的.. 自已留個幾台試試..

沒什麼問題的話, 我下星期五也會到那, 修一個星期應該就可以了, 下下星期五我再拿到桃園..

我不在那, 也沒關係, 你到後就說要交給強哥修的就好了..

楼主:
ok,真是太謝謝您了,記得經國路很長,那是接近哪裡啊?

网友:
在敏盛醫院附近..

用 Google 地圖很好找的啊..

楼主:
我知道在哪了,不過,還真遠啊!
雖然有人幫忙是值得高興的事,但老實說我的想法也和您差不多,凡事求人不如求已,但當搞不定時,有人可以指點迷津,是很快樂的一件事呢,所以現在我也在努力充實自已的技能,只是可能要請各位大大多多指點一下,再次謝謝您,我會在下週五白天有空時拿過去的

呵呵,google地圖不常用n_067|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啊, 我也常受別人幫忙, :-)

所以對有心學這一行的(或許說是興趣)能幫就幫一下..

修好的話, 我會在網上 PO 維修實例, 這樣你也可參考一下..

對了, 我通常是下午一點到六點會在那里..

楼主:
嗯,13點~18點,明白!
今天有點累了,我先回去了n_032|

楼主:
感謝強哥的幫忙,原來離完全修復是那麼地接近,就差了那麼一步,結果卻因忽略掉了短路而老是修不好,看了您的解說也讓我了解到小細節也能立大功的n_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