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先進.誰有AS09-G之DATA(已解決)-----增加後續篇

楼主(2010-10-15):
請問各位先進.誰有華映面板T-CON上面
IC編號AS09-G之DATAn_064|

网友:
google不到資料
從圖片看應是作buffer的driver
IC兩側,信號一邊是輸入,一邊是輸出,
約有9組信號
你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 相位)
就可以確認了

另可以照一下整個T-CON的照片嗎??
請問那一塊面板呢?

楼主:
其實這塊T-CON是我之前發過的
聯碩20吋液晶電視畫面不良
因為之前一直沒有再處理.好多網友好像也都出現這個問題.一直來短消息詢問後續.所以現在又把它找了出來.
我把它T-CON切成4段如下

會詢問AS09-G之DATA 主要是它一開機就非常燙手.

而且這塊T-CON上的測量點只有VCOM1和V1~V14這幾點電壓.一直搞不懂V1~V14分別代表什麼電壓

開機時分別測得
VCOM1~5.3V
V1~11.4V
V2~9.9V
V3~9.9V
V4~10.8V
V5~9.9V
V6~7.6V
V7~7.6V
V8~5.1V
V9~5.1V
V10~7.5V
V11~9V
V12~11.1V
V13~2V
V14~0.9V

网友:
消大可否把面板的型號給大家參考一下,我手上是有一些t-con的資料

楼主:
消大可否把面板的型號給大家參考一下,我手上是有一些t-con的資料
引用 网友A:

華映CLAA201VA07

网友:
GAMMA 參考電壓有異常(目前看到V4;V10;V11;V12異常,其他待查)
AS09-G或週邊零件有損壞

請檢查AS09-G (DRIVER)輸入端前,
圖片DSC02424.jpg右側
電阻分壓是否正常,
電壓是否遞減
於此例,判斷:  相鄰電壓應是相等或遞減
如不正常需先修復電阻串零件
使電壓正常

要修復此故障
需使V4;V10;V11;V12正常

V4應為9.X V左右 (V3 >= V4 >= V5)
V10,V11,V12應大於2V,小於5.1V
5.1V >= V10 >= V11 >= V12 >= 2V

V1 至 V14 電壓呈遞減狀態

請參考我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23214-1-1.html

AS09-G如損壞且買不到,
只能拆舊板
或外加OP AMP(rail to rail)電路之小電路板來完成

网友:
參考 如國內買不到
對岸有賣AS09-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250163760

楼主:
換上AS09-G畫面已正常.

故障時之GAMMA電壓
VCOM1~5.3V
V1~11.4V
V2~9.9V
V3~9.9V
V4~10.8V
V5~9.9V
V6~7.6V
V7~7.6V
V8~5.1V
V9~5.1V
V10~7.5V
V11~9V
V12~11.1V
V13~2V
V14~0.9V

正常時之GAMMA電壓
VCOM1~5.98V
V1~12.11V
V2~11.91V
V3~10.2V
V4~9.53V
V5~9.06V
V6~7.84V
V7~7.84V
V8~5.35V
V9~5.35V
V10~4.13V
V11~3.67V
V12~2.99V
V13~1.28V
V14~1.08V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恭喜修復機器

网友:
恭喜修好 ~ ~ IC 之後在哪 買到的阿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台灣沒得買.最後當然是到對岸買了.不過那個大陸賣家寄件實在很快.我27日下的單.29日就收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請網拍從對岸代購IC,竟然隔天下午就宅配到府。

楼主:
後續篇............
電視修好之後.再來換遙控器
這台遙控器.由於久未使用.電池未拔出.導致電池露液.完全無法使用.
首先拆開機殼

線路和內部都是電池液.且線路全都遭到腐蝕

先用酒精把裡裡外外全部清潔一遍後.再來測量線路有沒有斷路.
後來找到R2電阻與線路基板沒有導通.拔下R2電阻重焊.裝電池試機.可以遙控了.

网友:
感謝分享維護實例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