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播放機 維修
火..

楼主(2010-10-15):
問題點

進出難以定位 進進出出1x次.才會定位

卡光碟片...看圖了

打開了

老化變質的皮帶

老化變質的皮帶

老化變質的皮帶

換上新的皮帶..照片好像看不太出來.請見諒 0.0

換上新的皮帶..照片好像看不太出來.請見諒 0.0

換上新的皮帶..照片好像看不太出來.請見諒 0.0

換完測試.進出定位正常了....裝機

卡光碟片的兇手 0.0

卡光碟片的兇手 0.0

卡光碟片的兇手 0.0

為了使前方有空隙.後面想辦法加高

空隙出現了

進出時..也有空隙了

修測試正常...收工

网友:
很厲害哦!又多一台DVD可以用了!

网友:
這個皮帶好買嗎?

楼主:
高雄.我只知道長明街有 禾x 有  中x 1~2年前店員跟我說過.賣完就不會在進..現在有沒有我不知..很少去中x

网友:
我記得長明街的 大X, 有賣光碟機皮帶, 尺寸很多種!

買的時候最好帶原來的皮帶去比一下才不會買錯!!

网友:
這個皮帶好買嗎?
引用 网友A:

    台南大智街應該有在賣

网友:
台南大智街應該有在賣
引用 网友B:

原來在319槍擊案那附近呀

网友C:
我都用橡皮筋替代n_072|

网友B:
原來在319槍擊案那附近呀
引用 网友A:

   嗯嗯  是呀  那裏的皮帶很齊全的

网友:
皮帶現在有做的廠商很少囉...所以很多都沒在進貨了...
用的人也少~很多人東西壞掉就丟了~所以創造出資收廠的商機...

其實...未來應對買不到皮帶~替代方式的大絕招在這裡~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7%9A%AE%E5%B8%B6

恭喜完修...

网友:
用橡皮筋最省錢了!!經濟又實惠

网友(2011-04-26):
請教大大,小弟有一台DVD光碟機,原本操作一切正常,因皮帶斷裂更換後,卻發生放進光碟片後,碟片一下子就退片,然後就一直重複進退片的動作,為什麼會這樣呢?謝謝!
(對了!進退片時好像沒有完全到位,須用手輕推或拉到底)

网友:
皮帶要到長明街哪裡買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橡皮筋替代

我都是呀

网友:
用橡皮筋壽命不長喔!

网友:
好利害,用代替的東西容易疲勞。平常都帶舊的去選。加緊一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長明街的中將 大林 禾樺 都可找找
不然中華二路63號的邱業源工業電子材料行也可找找

网友:
用像皮筋因為不耐熱,所以真的用不久就會老化疲乏,雖說省錢,卻也要常換而變的有點麻煩,個人之前的使用心得。

网友:
皮带的规格 标示 例:60x1.5 是   直徑mm x粗细mm

网友(2011-05-28):
個人經驗建議還是更換新的皮帶比較妥當.用橡皮筋較難控制鬆緊度.容易造成進退位不確實而產生其他狀況出現.

网友:
好多不能退片都是皮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