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ovo F-17故障.......畫面閃一下(附圖)~(已修復)

楼主(2010-10-15):
剛剛拆了一台聲寶面板破掉17"的,看到高壓板上也有一個類似的....
就把他給拆下來焊了上去@@結果........
焊上去的蕭特基.....其實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適....只想說兩台都是17",4燈管的~~12V,就給他上去了@@長時間下來不知道會不會怎樣...
結合了.....

-----------------------------------分隔線-----------------------------------
這台是外接12v變壓器機種~換過變壓器也一樣
剛剛拆下看了一下升壓條共有兩個SK24
發現其中一個SK24的晶體被擊穿......歐姆檔下去測一直逼逼叫~無阻值
好的...
請問這顆SK24他是算電晶體嗎??只有兩個接點~~~
廢主機板上面不知道會不會有@@手邊有20多張PC主機板廢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SK24是蕭特基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mcc/SK210.pdf

楼主:
剛剛上網找了一下好像沒一樣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幫你找一個比較便宜的代用品  只是要買10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92383128
其他家的好像比較貴。

楼主:
請問如果換成封裝方式不同的蕭特基也可以嗎?~~~
就一般圓筒型的......

网友:
建議解下再測看看,可能是後端電路影響測量結果。

网友:
主機板還是有可能可以挖到...........但要找到那樣的規格,難度就高了。
也可換成一般dip封裝的,會相對比較容易些。

看到幾張K8的板子.....好漂亮喔。.........變成廢板........蠻可惜的。

网友:
我覺得大大應該先量那個DJ、RK那種的,看歐姆檔下去測會不會一直逼逼叫!

楼主:
s10274chen 大
其中有好幾塊主機板都只是爆電容= =
只不過大家都不想處理.....XD,因為懶~~~
另外還有一大箱的Power跟顯卡、HD,也都是一樣= =
像顯卡6600gt以下的就沒人想去動了..........當然後面就是給回收場了...當聚餐基金....
想到以前丟回收場的液晶已經近百台~~~其中很多台都是不過電情況....如果弄一弄應該也會好= =
另外請教s大,您說主機板上面可能會有?
主機板上面會用到高壓條上面的零件嗎@@
主機板電壓不是沒用到那麼高嗎@@

atun 大
電晶體我有先量過了~~
只有其中一腳會逼逼叫....@@

网友:
回复 楼主:

丟回收場 ~好可惜~

楼主:
其實沒有這樣丟回收場怎會有寶撿呢.......XD= =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原來是這樣啊!修好就賺到囉!電容爆一堆光換也快吐血.................好多。

主機板是有可能有,但不多,因為主機板上用到的沒用到那麼大的功率,所以,會用到那麼大的並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