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高壓板上的一個零件

楼主(2010-10-15):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這個零件叫什麼名字? 是否可以代換? 謝謝

网友:
這顆是2SC4672,版上有討論,露天有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2953333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42875262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是Zener diode 看smd code查了一下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vishay/85771.pdf

网友:
回覆 3# uncry

uncry大,封裝方式不對喔!
ac3888大所指的那顆SMD code、從照片看到的封裝,所以並不是二極體。

楼主:
感謝大大的幫忙已經有找到了。
再請教,這一顆電晶體有常用到嗎?
如果有,我就多買一些。

网友:
通用高壓板及VIEWSONIC VX7/9系列較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