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東富電磁爐維修

楼主(2010-10-15):
這台電磁爐是從回收場買來的
因為外觀看起來沒有燒焦 擦一擦很新
插電沒動作  打開看15保險絲燒毀  拆下IGBT
一量都打穿了  所以直接換了一個也是從回收場
回收的電路板上拆的一個CT60AM18F 心想應該沒問題
上電10秒又後看見一閃光  阿又燒了 這才想起 IGBT燒毀
跟附近電容有關聯  0.4/1000V的電容沒容量了
又從廢板拆了一個  連同換了全新IGBT 好貴阿
測試燒開水 沒問題了   以後要串燈泡上電測試了

网友:
很棒喔~~不知大大再回收廠買多少錢~~
感謝分享喔~~你的疏忽可以成為大家的借鏡~~感謝~~
我有一個都還沒時間去修~~看了您的實例我又再一次記下不可以犯錯

网友:
現在冬天到了.. 也該到回收廠去碰碰運氣.. 看看有沒和 LZ 一樣的..

很好的維修文, 收下了.. THKS..

网友:
安平工業區那家的老闆快花轟了

网友:
看到電磁爐就讓我想到
冬天快到了
火鍋的季節.......

网友:
很實用的維修實例,先收下,一定是會用的到。
不過覺得的若是黑晶爐就更棒了,可以煮火鍋,
又可能烤主機板,一舉兩得......

以前若遇到保險絲燒斷,會想說換一顆就好了,
不過來這邊後,除了換一顆外,還要量一下有無短路。

网友:
其實電磁爐一搬來說會壞的東西不多
就是IGBT,橋整,高壓塑膠電容,以及保險絲這四項.
可是光是IGBT就要不少錢了.
很多人電磁爐壞了都選擇不修,因為要花錢花很大-_-

网友:
回收場真是一個好朋友!
也是維修者練功的好地方!

网友:
IGBT一顆要多少錢ㄚ?.....<==外行的問問別打我

看大家修好人家拋棄的物品,有時候真感覺地球人太浪費
資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GBT一顆要多少錢---約300-400

网友:
回復  a471
IGBT一顆要多少錢---約300-400
引用 网友B:

3-400....我個人可以接受阿

那小國大~~料錢算400好了加上工錢會超過這電磁爐的售價阿?

(不好意思我家沒用這玩意所以這樣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說來要修電磁爐收費約為700-800左右
現在全新電磁爐售價,小牌子千把出頭,甚至不滿千元的都有.
很多人因此不修.

网友:
回復  a471

一般說來要修電磁爐收費約為700-800左右
現在全新電磁爐售價,小牌子千把出頭,甚至不滿千元的 ...
引用 网友B:

原來如此....那就讓我們修吧!
弄好了冬天就可以燒壺熱水泡泡茶...

网友:
店家不處理主要是若沒注意到其他元件及電路,換上的IGBT可能瞬間又完蛋了,維修成本將大增。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雷大你說的是虎x嗎n_071|
剛剛又看了一下不市虎x.市東x.這家我到是沒看過耶n_043|

网友:
店家不處理主要是若沒注意到其他元件及電路,換上的IGBT可能瞬間又完蛋了,維修成本將大增。 ...
引用 网友D:

那有沒有替代之道?....又可以測試又避免燒壞IGBT

网友:
修電源用的防燒負載可以幫一點忙

网友:
感謝分享喔~~你的疏忽可以成為大家的借鏡~~感謝~~
很好的維修文, 收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個跳脫的保險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