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管理晶片判斷和測量

楼主(2010-10-16):
大家好
我如何判斷一片主板哪顆ic是電源管理晶片
因我收尋一些照片又長方形也有方形
不知如何判斷(有些機板有很多方型的)
當然網卡音效那個我還大致看的出來

還有測試晶片好壞呢?腳太多電表探棒放下去慧跟其它腳短路不知測量??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看 DATASHEET 了解接腳的定義, 自然就可追出用途了..

對付這種多腳位的, 我想沒人直接量其細密的接腳, 都是量引出來的接線(銅箔上的銲點)..

网友:
看了論壇許多相關文章,都沒有介紹如何測量,請會量測的大大们,教一下.

网友:
看了論壇許多相關文章,都沒有介紹如何測量,請會量測的大大们,教一下.
引用 网友A:

第一:

一般電表的測試棒前端都太粗了, 所以一個不小心就給它短路, 很有可能就把零件給燒壞了, 這是新手常犯的錯誤..

在市面上有一些專業的測試棒, 價格約幾百元, 也可用 "針" 來自行 DIY

第二.:

為什麼一定直接量那些細密的接腳呢? 山不轉路轉, 這些接腳也是接到外面電路的, 拿個放大鏡, 仔細看看接到那, 再量比較好量的地方, 這樣就不易玩壞零件了

第三:

用測試棒時, 要注意不要滑動, 最好的要領是和測試零件成 "垂直", 並在測試時輕輕向下施力, 並用手指固定, 這樣就不容易滑動了..

------

不妨自行多練習一下, 就很容易抓到重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IC是要這樣測量的啊,哇咧~~
我之前就是帶電時,直接去量IC的腳位,就啪的一聲
整顆IC都燒到認不出是什麼型號,早看到這篇就好了。
又多學到一個技巧了

网友(2010-11-20):
嗯…這篇說明有幫助到喔…
看來還是要弄一組針來當探棒比較好一點

网友:
找線路量+1這樣保險多了不然再細的針我會抖的雙手還是危險

网友:
用細針壓下去不會滑動,會刺住。可以刺在IC與電路板的焊鍚上,IC的腳太硬了,焊鍚比較軟。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2932

网友(2011-02-28):
我有去買一組細針的測量棒,才130元,很經濟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