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型示波器 8 MHz + USB 介面

楼主(2010-10-16):
對於一位不會使用也不曾使用過示波器的人來說,請問大家對這台掌上型示波器的實用性看法如何呢?適合入門使用嗎?就使用於簡單維修炮兒看看交流參雜成分或其它可以看簡單波形等等

參考資料    http://www.tecpel.com.tw/UT-81B.html

网友:
掌上的 ~ 粉貴的~

网友:
這類示波器, 方便性大於實用性..

功能還是比不上傳統的示波器的..

僅供參考..

网友:
頻寬太少,只能量音頻及傳統電視
未來一定要另外購買高等級機器
不建議購買
初學者如有需求
建議購買中古示波器即可
經費許可,頻寬越高越好

如果你量測範圍都在8M以下,則蠻方便的

楼主:
這類示波器, 方便性大於實用性..

功能還是比不上傳統的示波器的..

僅供參考.. ...
引用 网友A:

回 cremaker  gem1216 大,是啊,這樣的東西是還是有一些方便性,譬如;簡單,便利,比傳統式波器便宜,又不佔地方.....,但單就不曾用過的人來講,請問,是否適合入門學習用?因為我沒預算也沒地方擺,又想學看波型,年齡到了再幾年也許...到時離值還要戴著走

网友A:
回 cremaker  gem1216 大,是啊,這樣的東西是還是有一些方便性,譬如;簡單,便利,比傳統式波器便宜, ...
引用 楼主:

Jimpo 大.. 安安..

不妨 PO 出你的工作性質及需求, 這樣大家更可給你一些建議..

我一個朋友是做單晶片的, 常用的頻率是 4M, 所以他覺得很夠用, 但不了解你的工作性質, 所以無法有進一步的建議..

楼主:
Jimpo 大.. 安安..

不妨 PO 出你的工作性質及需求, 這樣大家更可給你一些建議.. ...

引用 网友A:

我的工作和電子修護有一些小小關連,烙鐵,電表是放在桌上擺飾用,平時外出工作只需一支起子拆外殼螺絲換電路板,我沒有正科班背景,也沒理論基礎,維修是偶而動動烙鐵,必要時到光華或上網買零件更換,看到有大大用示波器查電路是很羨慕但不曾用也沒學過,所以也想嘗試用個最簡單的工具替代,看看是否能給我在茫然時有一點曙光出現。

网友:
如果只是修POWER或頻率不高的東西,以便利性來說,8M是夠了。

如果真的很需要這麼方便但功能不強的東西,你的需求又那麼明確,應當是可以的。
至於正統示波器的話,有些二手的很便宜,有需要時再買一台放家裡也可以。

買東西最重要的是合不合用,會不會後悔。不會就好了。
(就好像很多人都覺得小筆電不好用,我就覺得超夠用、超好用。
因為我要的是輕。不強大,但買到現在沒後悔過。)

楼主:
回覆 draculaxx  大,買台二手也是可以考慮的方向,所以是不是可以用掌上型或改選二手示波器,總都要有個起頭入門,雖入行30年一點點和維修有關,也都是靠電表和烙鐵,大大們有些是專才,也有些是年輕可為,我到這兒都是來詢問較多,在公司已屆退休或資遣名單邊緣,不太敢申請一台不曾用過的東西,就算自費還可帶回家做拱著,總之學習是很有成就的。
不過,就算掌上型或二手要如何開始學習呢?二手的要注意哪些規格是必要的?還是多爬文是吧

网友:
總覺得這個版好像是年紀比較大的人的聚會場所。
(現在先學會的大多是有電子背景,但以前苦無管道的中年人。過一段時間可能年輕一輩會慢慢增多。)
(話說到這裡,真是感謝Wish大的付出,讓台灣(或大陸!?)民間技術水準能獲得再提昇。)

如何學習:版上有Wish大寫的示波器介詔,共六篇。是我看過寫得最棒最簡潔的。
(我打算補一篇第七篇的小補充。這六篇已經很夠用了。)

二手注意:二手的示波器大多都也還很勇。真的壞了的話,請發揮痞酷精神-->自己修。
買二手的,除選擇自己要的頻寬之外,就只有要注意生產線用與實驗室用的吧!

一分錢一分貨,先買便宜的用,不合再去買高檔的啦!
(最近順興大有開團購,100Mhz液晶小小一台也才不到一萬五。)

网友:
只是一般看波型的話,只要會用示波器的兩三個旋鈕、按鍵就夠了。
不過如同Wish大說的,好的示波器就像手排車一樣,就算是舊的性能也很好。
只會用示波器的兩三個旋鈕、按鍵,就只是讓車開動而已,不難啦!
只是要看波型正不正常,就連示波器的校準也不用做。

(講到這裡,看到您說不知如何開始學習。看來或許示波器該有第0篇,就是只要會用那兩三個旋鈕、按鍵的教學。)

楼主:
我去團購區看了,有些超出預算。淘寶我偶而也會去購物, 掌上型也是在那兒看到(兩者相較),再仔細思考吧,謝謝提供這些資料與看法,剛去爬了文,還真有些難度,如您說的,也許需要一些簡易第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