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兩個零件_好像是二極體和開關晶體

楼主(2010-10-16):
請教各位前輩,這二個零件,都是
LCD在上拆下來的,
圖一應該是二極體,因為有二極體的圖案,
那圖二是開關晶體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08-1-1.html
這是我看S大的文章,是開關晶體嗎?
那這個二極體,要如何判別是好的還是壞的?謝謝

楼主:
圖二的字好像看不清楚,我特一下再打上去,謝謝

网友:
STP7NC70Z.pdf (530.42 KB, 下載次數: 61) 場效應電晶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highlight=mosfet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