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再度求救))DYNAVIEW 32"LCD 無聲影(已解決)

楼主(2010-10-16):
這狀況之前曾發文求教相關零件規格,承蒙s10274chen 大大告知.
此型電視電源機板使用SAMPO YIAPSA0041D,故障狀況為開機時電源指示燈會亮,但無影無聲.
在當時所查出的是16N50C3(Q4),2N3906 SMD(Q5)以及10歐姆電阻(SMD,代碼100)(R16)三元件燒毀.
購買齊全後換上(除10歐姆電阻因買不到SMD,採購買插版式電阻當SMD焊上之權宜措施之外,其餘皆為相同規格零件)
但是狀況依舊,電源指示燈會亮但還是無聲影.
另外又發生一件鳥事(與上述故障無關,那是在換上新元件確定依舊NG之後才發生的):
我動手的時後依不小心把一顆SMD DIODE給刮掉了.
其元件編號D22,上面全無標示,只有一個白色箭頭標示其極性(這板子上除了ZD之外所有二極體皆為此種).
這顆SMD DIODE是從IC2 (L6562D)的第6腳(GND)延伸出去的元件
請教各位大大:
1.D22用一般DIODE(如1N4001或1N4005的SMD版)可代用嗎?
2.此電視故障狀況應該如何著手檢修?(換上之三顆元件已無燒毀現象,我懷疑是IC2 (L6562D)出問題,但不知從何量測起).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電原版銅箔面

電原版銅箔面

故障區塊

故障區塊

各項相關零件位置

各項相關零件位置

楼主:
告訴大家一個...痾...好消息...
這台電視...完修ok.
剛剛我在自己寥寥可數的廢版堆中找到一片高壓板,從上面拆了顆二極體(上面打編號為31-15,我也不知這規格可從何得之)
想說,那被我不小心刮掉的二極體只是單純接在L6562D的接地腳直接下地,那規格應該也是一般而已,就死馬當活馬醫換換看唄(沒電視看我老媽在唸了-_-)
拆換好之後,整個電源板就接回電視上欲開機測電壓.
結果...看到背光亮起來,再看看面板,畫面出來了.
電視終於復活了.
現在正在試機中.
後來想想,可能就是那顆二極體的問題,因為在它被手誤刮掉當時我沒花多少力氣,那可以說是一碰就掉,有可能是冷焊吧...
在此再度謝過s10274chen 大大n_149|

网友:
恭喜小國大您這台電視完修囉!
小國大,不客氣。
SMD的二極體,不要太特殊,還蠻容易代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國大.您這相機鏡頭好像有問題.在某個區域好像罩了一層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是用手機照的.
那機子鏡頭確實有些問題
1.先天性無法近拍,我當時是用放大鏡配合來照.
2.手機疑似之前滲入水氣,鏡頭怪怪的.
正待便宜殺肉料更換,同時也打算重買一台相機.
這也是為啥我一直沒發表之前提過之"CRT高壓打擊回春法"的原因-_-.

网友:
只有一個白色箭頭標示其極性(這板子上除了ZD之外所有二極體皆為此種).
這顆SMD DIODE是從IC2 (L6562D)的第6腳(GND)延伸出去的元件
猜測可能是編號CD4148的二極體

楼主:
只有一個白色箭頭標示其極性(這板子上除了ZD之外所有二極體皆為此種).
這顆SMD DIODE是從IC2 (L6562D)的第6 ...
引用 网友B:

耶?對喔,我查了一下,那確實是CD4148(同1N4148).
不過那現在也改包裝了.
http://www.mayloon.com/upload/CD4148%20Cathode%20Band%2007.pdf

网友(2010-12-27):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