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N-E PCI插槽無法辨識裝置的原因??

楼主(2010-10-16):
本來我想裝電視卡的,結果無法反應
早就有這種狀況了,但是因為我都還不需要用到PCI
所以沒去理它

這是什麼原因呀?

网友:
先清看看PCI槽的金手指喔!排除掉氧化接觸不良的問題,然後再來看是不是其他問題。
OS能看到裝置嗎?有抓到,出現無法辨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麼清呀?是拿一字頭的起子插進去,左右來回[刷]一次嗎?我試過了

OS看不到

PCI槽有供電呀~怎麼會這樣......

网友:
此板 有3個PCI 槽  3個都一樣沒反應嗎..
以網路卡為例. 當在裝好OS之後 .再裝上網路卡 .有時OS會無偵測到.這時換到其他 PCI槽上
就可以抓到了..給你參考看看....為什會這樣..我沒記錯的話 有些卡 他是慣用 某些IRQ 位址
有錯..請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個都是這樣!!

网友:
哪..會不會電視卡是壞的..

网友:
每個插槽都這樣........

確認看看其他的介面卡插上去之後還會不會找不到,蠻扯的。
如果仍是如此,這張板子就需要查線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插電視卡之前
我就曾經插過網路卡等等其它
都沒有

-------------------------
PM 09:47補充
都沒有反應

网友:
回覆 8# Jamese老鼠

那就是板子的問題了!進入BIOS,確認一下IRQ有沒有指派給PCI裝置,或將設定值改為自動之類的。
參閱一下主機板的使用手冊喔!

网友:
看是否有'其它裝置'若有刪掉後重開機看看.

楼主:
什麼都沒用= =
這BIOS還不能指定哪張介面卡用哪個IRQ......

网友:
若是插別張PCI介面卡依舊無法偵測的話,可能是主機板晶片組內的PCI bridge(橋接器)單元已有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異常呀......
怎麼辦?

网友:
換 NVIDIAnForce4Ultra 晶片應該就能解決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南橋耶~~
那麼麻煩?

网友:
不要用手動指派IRQ,保留預設即可。PnP之類的也要打開。

整合橋溫度蠻高的,石頭店原廠用的那樣單薄的散熱,根本很難壓制溫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IRQ用Auto,PnP有

這台電腦拿到我家給我用時,我就發現晶片組的風扇不轉動
我就把它換掉了

网友:
回復  s10274chen
我IRQ用Auto,PnP有
這台電腦拿到我家給我用時,我就發現晶片組的風扇不轉動
我 ...

如果是像你說的~風扇不轉的話...原則上可以退修了...
A8N-E這片南橋溫度非常高~我有收過兩片都是南橋空焊的~
因為我壓著南橋開機就可以抓到顯卡...放開就抓不到喔...
而且...還有一片爆晶的~
SO...可以衡量看看...沒返修台應該是無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台是我自己的電腦呀
我現在有點不想管PCI的問題了
能用就好!!

网友:
最近朋友服役五年的A8N-E會在讀寫SATA/IDE裝置時當機,因為之前晶片組散熱風扇已經故障過,PCB有變色,推測已內傷,所以就請朋友考慮直接升級了。

NF4系列也算是高熱到惡名昭彰

网友:
最近朋友服役五年的A8N-E會在讀寫SATA/IDE裝置時當機,因為之前晶片組散熱風扇已經故障過,PCB有變色,推測 ...
引用 网友C:

我有兩塊主機板就是這樣熱壞的... 結果懶得升級... 又買了第三塊...
然後小改... 在橋接晶片上頭 Run 萬轉風扇....

http://www.mml.com.tw/block/foru ... ;t=129557&f=430

网友:
要修好就直接換整合橋吧,料號:NF4-URLTA-A3,換下去你的問題就全部解決了,這片已經修了不計其數,只因為晶片工作溫度高,華x那顆風扇散熱片太薄了,純脆裝飾用的

网友:
....怪了~~~這塊板子~~前幾天好像也有人問過..我直接給他判晶片組掛了....
我最喜歡這種板子了~~~
上面有風扇的...只要風扇掛了...就差不多可以入土為安了...
但還是可以起死回生...看技巧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