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19吋 開機可正常使用3-4秒後 背光自動熄滅

楼主(2010-10-16):
VITO 19吋 開機可正常使用3-4秒後 背光自動熄滅 (youtube影片檔)

AD板
http://www.badongo.com/t/800/10718342

高壓板
http://www.badongo.com/t/800/10718340

AD板上接至高壓板的電源依序為 (高壓板端電壓也相同)
紅+綠  為接地
黃       為ON/OFF
藍       為ADJ
黑+棕  為12v

開機~按鍵板LED綠燈時  ON/OFF電壓為2.5v
過陣子~LED變紅燈時  ON/OFF電壓為0.06v

因此判斷故障情形可能為  高壓板異常造成,保護電路動作

已做過的努力
1.有先拆下高壓板上的電容測試~容值正常
2.整片高壓板補銲
3.高壓板上的燈管接頭座~補銲 (長方型白色的)
4.變壓器(12V 4A)~有換過一顆新品測試~同問題 (排除變壓器故障)
5.如上傳的影片~有用外接燈管測試過~同問題 (排除燈管故障)

但還是未完修~可否請教下一步~小弟該如何排除呢?

------------------------------------------------------------------------------------------------------

首先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
小弟因家裡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沒時間去處理這台液晶
有很多位大大都有提到說可能是變壓器的問題~
那等等就上拍賣購2~3顆回來測試用

高壓板上的零件我等等就會拆下來測
會第一時間po上圖片來

------------------------------------------------------------------------------------------------------

補訊息
高壓板上那二顆~三隻腳的的零件並無短路的情形
16隻腳的IC我只會測量有無短路故障~用電表去量是OK的~

------------------------------------------------------------------------------------------------------

最後真的是"變壓器"的問題= ="
感謝大家的回覆~讓小弟成長 ~ 謝謝 ^^"

网友:
這台應該是用外接電源的吧..

先前碰到一台(非同牌), 故障原因和你相同..

檢查外接的 19V 電源後, 也是電容出的問題..

网友:
抱歉, 沒看到大大已換過變壓器..

BTW 我碰到這種外接電源的, 都先用直流電源供應器測一下顯示器.. 由於這類變壓器, 外表看不出來好壞, 用電表量由於沒負載, 可能量是好的.. 但實際上是壞的..

給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
u23cs大您好,高壓板高壓保護,電源燈號不會變喔!
看到您影片內容,因為沒看到您的面板有沒有畫面,也不能確認大大您送進去的信號是否有效的。
http://www.youtube.com/v/CgXI1X2nGpc

网友:
請先..檢查我劃的紅框  是否正常....
1.電晶體 請拆下來量.....
2.pwm  ic 換一顆  try比較快....
3...如果  不想修高壓板....換一塊比較快

网友:
我有一次..修一台lg的..問題點跟你一樣..
一開始也是只換一次外接變壓器(新的)...問題一樣
在來換高壓板..問題一樣..在來就不小心拿錯變壓器.是別台的..電壓一樣..
就因為那個不小心...給我抓到問題點...變壓器掛了.我又剛好拿到新品不良...
所以...會不會大欷您也是跟我一樣的呢..0.0

网友:
ON/OFF電壓為0.06v

燈管滅掉時,是否有跟ON/OFF電壓同步?  要不然也可以另外送3.3V左右的電壓到ON/OFF (原本的線要拿掉)

因為那個時間實在太接近螢幕轉進省電模式的時間了...

网友:
VITO 19吋 開機可正常使用3-4秒後 背光自動熄滅 (youtube影片檔)

AD板

高壓板

AD板上接至高壓板的 ...
引用 楼主:

開機~按鍵板LED綠燈時  ON/OFF電壓為2.5v
過陣子~LED變紅燈時  ON/OFF電壓為0.06v

因此判斷故障情形可能為  高壓板異常造成,保護電路動作

    若高壓板異常造成,保護電路動作,應還是亮綠燈才對,你指示燈轉為紅燈,已是ON/OFF信號沒到位了呢!你可能要往主板查察!
或著!先用另一隻高壓板試點看看!若沒有也可不接高壓板,看ONOFF的電壓有無下降(要接信號),就揭曉了!

网友:
要單獨測試高壓板,也可以接電後單獨通入ON/OFF信號,就可測試

网友(2011-02-14):
請問哪裡可以買到按鍵板+IR...麻煩大大!!

网友:
引述:
紅+綠  為接地
黃       為ON/OFF
藍       為ADJ
黑+棕  為12v

開機~按鍵板LED綠燈時  ON/OFF電壓為2.5v
過陣子~LED變紅燈時  ON/OFF電壓為0.06v

大家這陣子天氣冷到腦袋凍著了喔!
過陣子~LED變紅燈時  ON/OFF電壓為0.06v,意味著信號未正確送達scaler ic,
Green而關閉高壓板的啟動電壓,高壓板是無辜的...不要修理高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