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試證 A片=日本!

楼主(2010-10-16):
A片=日本
ㄧ般人想到A片應該都或想到日本吧j
話說某次在上數學課時
我同學說要告訴我如何證明
我答說  騙肖A
證給我看阿e
問題:試證  A片=日本!

网友:
引例:豬的公式

證明:
1.日本人=人+日本

2.日本人是人嗎? 是  所以  日本人 = 人

3.代入 1.  日本人 = 人 = 人 + 日本  等式兩邊消去 "人" , 日本=NULL

結果1:沒A片的日本什麼都不是!!

4.看個A片吧.....所以 看A片的日本人=日本人+A片

5.看A片的日本人是日本人嗎? 是  所以  看A片的日本人 = 日本人 = 日本人+A片
  等號兩側消去日本人  所以A片=NULL

  結果2:A片沒有日本什麼都不是!! 引申 : A片不是日本出的什麼都不是!!

綜合結果1跟2  A片不能沒有日本  日本不能沒有A片

結論: A片= 日本

5.的另一分支是   看A片的日本人 = 日本人 = 日本人+A片
  日本人 = 日本人+A片  左方代入1.  右方日本人代入2.   所以 人+日本=人+A片
  消去人,  日本=A片

看看就好,不必太認真

网友:
我看了腦筋都短路了, 快和那個花博一樣的花轟了.. XD

楼主:
我看了腦筋都短路了, 快和那個花博一樣的花轟了.. XD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也快短路了!
                        再等一天看看有沒有神明可以解開!

楼主:
試證 A片=日本!
已知:老師改作業,好的都會用“甲”或著“A”來評分!
證明 :
            得知:A=甲,“=” 號兩邊各加“片”,質量不變!
            得知:A+片=甲+片
                     →A片=甲片,又因“甲片”音雷同“JAPAN”
            得知:A片=“JAPAN”

              即證明:
                               A片=日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鼓鼓掌 + 放煙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