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M220W1 T-CON上的DC-DC腳位電壓

楼主(2010-10-16):
請問該腳位CNT及F8的作用 及電壓?
能否直接供12V 3.3V 20V -5V 嗎?

网友:
應該是FB(回授腳)

也可以自己找相同輸入及輸出的DC-DC來配,但電壓不同將會使面板顯像有問題(過亮/過暗/GAMMAA不正確等)

楼主:
感謝 狼大 回覆..目前已訂購 12V 轉 -5V 20V 3.3V 這3塊回來測試..比較擔心的是F8及CNT沒接是否會有影響...
等東西到了再回報測試結果

网友:
CNT應為CONTROL,用來控制DC/DC是否要啟動。
可以測一下FB跟哪一腳相通

网友:
請問, 要如何關注本篇文章?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