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小廚師烘碗機(TA-878)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10-17):
這台的故障情況是不過電,用電錶量測插頭兩端為開路

原以為電源入口處的保險絲斷了,
結果是溫度保險絲斷了,
先用無熔絲開關頂著

送電後,果然運轉了,不過有聽到卡卡的聲音
黑色部份的都熔掉了

拆下風扇處

用美工刀切掉熔掉變形卡住的部份

運轉正常,但用手轉風扇葉片時,覺得的不順,
用WD40洗掉原來的油後,再用高速黃油讓他運轉個20分鐘

這是以前買的,但是3.5A的,也不知是什麼型的,
真怕東西燒了,他還沒跳開

溫度正常

新買的溫度保險絲 94度10A

運轉個30分鐘,完修了

网友:
看樣子這台的保護似乎做的不是很好 !!

塑膠都燒成那樣子了 !!

還好有 [ 溫度保險絲保護 ]  否則 .......................

网友:
ㄏㄏ~~~現在這種烘碗機~~~現在外面很多家庭都有~~~
真是不錯的維修案例~
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
都熔成這樣保險絲才燒斷,很危險說!
感謝分享!!

网友:
有溫度的東西有加上溫度保險司才是王道
新換上的溫度保險司是吃錫的,是不是包上濕的衛生紙在吃錫的~~
感謝分享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用端子夾的.不必上錫.
當然要用上錫也可,但要在端子上靠近上錫點處夾上導熱夾,3-5秒內完成上錫,如果無法在3-5秒內完成
,就等冷卻後再上.
老式大同電鍋(以前台灣土城廠生產)用n年後都是壞這個.
但現在都是壞電熱絲.都是壞煮飯的那條.
大同服務站賣一條180,客人維修費(含零件)收250-300.
真難賺.
還是換這個好賺些.

网友:
恭喜了!
建議在電熱絲外殼與塑膠接合處貼上錫箔紙,
可以避免塑膠再溶化,
風扇吹出的空氣能集中,
降低相同故障發生率!

网友:
三峽鎮安坑里某科技公司老闆"淚牛滿面",花轟之中~

滷大的意思是:既可導熱又防漏風?
果然又是一位行家

网友:
Yoyomay 發功了.. 又是一篇好文..

我沒使用過烘碗機, 下次若買烘碗機出問題時, 就找你囉..

网友:
多學習一些知識,以後家電壞了就能自己動手維修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
溫度保險絲是一保護   但真的很容易燒掉
而且換上正確溫度係數的保險絲也是必要的

网友:
大大~請問無熔絲開關在那買的?

楼主:
大大~請問無熔絲開關在那買的?
引用 网友B:

這顆是在電子材料行買的,但原本我要買的是另一種的,但找不到就先買這個了
原本要買的是這一顆,是託cremaker大買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3732-1-1.html

网友:
都融成那樣了....可怕
是因為保險絲溫度值用太高的?
怎會燒成那樣才斷保險絲@@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多一次經驗囉!

网友:
風扇馬達中心軸磨損也會燒了溫度保險絲,風扇馬達換新OK

网友:
原廠維修做法:
1.更換風罩‧(融化那個)‧
2.更換風扇馬達,及扇葉‧
3.更換保險絲 (120度)‧
之前有人保險絲換到170度,結果風罩完全溶化,因為扇葉有時會卡住,無法送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