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 傑元HANBODY1000色偏問題

楼主(2010-10-17):
這台筆電的顏色色偏缺少紅色 有時又會恢復正

開機後先是變偏藍

再來是偏綠

最後是缺紅色 外接螢幕色彩正常
後面排線量過都正常導通  請問這是
液晶螢幕故障嗎  (恢復正常的時間越來越少了)
現在只剩

進BIOS則是只看到格子字體全無

网友:
外接螢幕色彩正常... 進BIOS則是只看到格子字體全無 後面排線量過都正常導通
大致
可能就是 `顯示功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你所謂的橋是指晶片還是....

楼主:
外接螢幕色彩正常... 進BIOS則是只看到格子字體全無 後面排線量過都正常導通
大致
可能就是 `顯示功能的  ...
引用 网友A:

    喔喔  沒土砲 沒工具 拿去維修都說必須供換液晶 我看只好這樣 蒙應矇應
     現在連視訊攝影機和音訊都沒了

网友:
沒拉 ~回錯拉 看太快 `
打太快~~~螢幕出問體拉
如果有 公版的 2621 也可以點點 看 確定一下  面板 再來 修看看 吧 `.

网友:
外接螢幕都正常,那只剩下排線或是面板的問題.

网友:
小弟覺得是排線的問題比較大耶,
因為大大說"有時又會恢復正常",
所以應該是接觸不良造成的!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的回覆 我在測量排線試試

网友:
不是線就是插頭問題居多先從這下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