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WD硬碟維修資料救援實例~一次救兩顆

楼主(2010-10-17):
唉…就是這顆硬碟搞到我很坎坷…" />
之前在網拍區有跟各位大大詢問的硬碟
WD1600JS
SATA 160G的硬碟

因為我們家太后在公司的硬碟掛了
裡面大約有5G手打的文書檔案
我聽到5G我手就軟了…要打多久呀!!

當然~小弟本身也對W牌的硬碟反感
除了現今SATA3 64Mb的硬碟…
(沒辦法~現在只有WD有出…哭哭)

再來看看驅動板

以下是之前在網拍區PO測量的點
這片是主晶片掛掉~因為空載相當燙手
而且沒有電壓脈衝輸出~

而我們家太后的硬碟掛掉是因為上電不過電
所以直接判斷讀寫臂跟內部是沒問題的~
是單純板子損壞造成~

後來經阿水大指點去露天買了顆200元壞碟(含運)
想拆板子的來換~不然就是看運氣好不好~
如果板子是好的來用就不用大費周章了

買這顆

但因為這家不給含運~要賣280元
不爽跟他買~在此~放大偷偷看一下他的板號~
雖然板子外觀都一模一樣~
放大後慢慢重組字~發現是一樣的
就買了…另一個賣家的~呵呵…" />

這顆更摳歸…也是壞板子

我送電後…硬碟有運轉~發出喀噹喀噹的聲音…反正就壞了~讓它多轉一下…
後來~思考了一下~大膽的把板子換到我們家太后的硬碟上…
這上電後…爽快的事出現了…(不是修好了)
1.        跟壞的這顆硬碟一樣會運轉~一樣喀噹喀噹的…
2.        預測太后的硬碟跟露天的硬碟都是好的~但板子壞了
3.        預測露天的硬碟板子有可能是被換過的喔~所以BIOS有可能是錯的或不一樣的

再瀏覽了一下拍賣~W牌的硬碟好像有這方面的通病
因為板子都是向內的~所以晶片的散熱差
就很容易因為過熱損壞~而且拍賣一堆類似的回修的在賣

再看一下
看看這個是一般的泡泡棉~(這算保暖裝置嗎??)
不導熱喔~貼殺龍趴斯應該至少會涼涼的吧~
難怪板子怪病一堆~撕掉…

唉…這下要使大絕招了~就是買大陸的良板來用~
在對面的W牌稱為西數(西部數據)
問了價格…哇…好貴喔~一片要RMB40元溜
再基於一定能完修的狀態下…買了…

想說沒差~因為一次兩片可以修好兩顆
就賺到兩顆160G了~呵呵…

廢話不多說~先拆BIOS
與新板交換~小弟有試過了~
這良板的BIOS上這兩顆硬碟都會~喀噹喀噹的…
所以BIOS不同於硬碟~動作就不同

將BIOS焊到良板上~

兩個難兄難地合照一下

送電OK~沒怪聲了~上機測試...
感動的畫面出來了…" />
既然是修硬碟~先看看有沒什麼不重要的資料~
不過…很摳歸的是…沒什麼好東西~囧

再來換我們家太后的~
其實我家太后的早就處理好了~
只是再試一下補個照片而已~

===========後記===========
硬碟~只要內部沒掛~板子都能自己處理~
但要記得:on_076|" />
1.        確定是板子問題
2.        拿著硬碟~靠近耳朵轉轉會有咻咻的聲音
有咖咖或噹噹或哩哩喇喇的聲音都不對
3.        買良板或收好的硬碟來用時
一定要核對板號及容量不然不能使用
像120G以下就沒這顆東西
4.        BIOS一定要與良板交換~
因為你不知道原板是給那種硬碟用的~

話說~露天的賣家如果看到我把硬碟修好…應該會很囧吧…
而另一個要賣280元的賣家更囧~因為我只偷看他的板號~沒買東西
又問一堆問題~呵呵…

噓…低調低調

再來連結阿游大的WD 硬碟IDLE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2476-1-1.html
各位可以看看有沒有買到這類的硬碟~

也提供wooden大的500G硬碟板的維修參考
如果有確定是板子壞~建議直接找大陸買比較快喔~
修不好的話...還有下一顆可以修~這顆日立算機瘟的喔~
保內送修過兩顆囉...都DVR的...

再來要感謝WISH大~hwj大~跟阿彰大~讓網站移機完成
也感謝各位元老們的照顧~在這裡獲得很多知識的洗禮…
小弟軟體不強~硬體也不強~給鬼給怪很強…
但有修東西…就瘋狂拍照…(發實例會上隱)
所以…小弟在此能幫上忙的~應該只有多發實例~幫幫新手小忙~來補償各位對論壇的付出了…
我手邊好幾篇…不過最近公司的事有點手忙腳亂的
所以都沒時間發上來……待續威

話說...現在發帖好方便喔...好多功能...:on_072|

网友:
又被標題給騙進來了.. XD..

好奇大看來也是個 "疼老婆" 的好男人.. 哈哈..

网友:
目前還處於學習與消化知識階段
對於較精密物品還不敢動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知識

网友:
標題怎麼改啦

网友:
請問大陸買回來的良板板號和您太后的板號一樣嗎?
若一樣的板號還需動到bios那是不同容量的因素吧!
很好的實例,謝謝好奇大的分享!!

楼主:
請問大陸買回來的良板板號和您太后的板號一樣嗎?
若一樣的板號還需動到bios那是不同容量的因素吧!
很好的實 ...
引用 网友A:

板號一樣~BIOS的資料運作不一定一樣的~
像我們家太后的硬碟是WD160JS的型號~
而露天購買的硬碟是WD1600的型號~
板號都相同~零件也都一模一樣~就差在BIOS的內部資料不一樣~

會發現BIOS是因為我訂新的板子直上也是喀噹喀噹的怪聲~一連試兩片聲音都一樣
這也可推證露天的硬碟是好的~後來交換了硬碟的BIOS後~
上機試就好了...但用良板原本的BIOS是不能用的~

同樣的方式也試到露天的硬碟~用良板直上也是怪聲~換掉良板的BIOS也修好了...

SO...這樣就表示BIOS的動作~不同型號的硬碟是不一樣的~
就此~像此款有機瘟的硬碟~如果幫人維修真的是板壞~就這麼交換BIOS的情形下
就等於資料救援囉~像修到這種...都不用心軟~把資料移轉~又可以再賣一顆新的硬碟給客人~
(不過板壞的機率不大就是了)

我是不敢跟我家太后收錢...只賺到這顆160G的硬碟~
收錢的話就...

所以我在想...有些喀噹喀噹的硬碟~會不會是電驅晶片壞而已~WD這顆是L6283的樣子
不過單用熱風槍拆不下來~要用底部加熱+風槍~因為IC有散熱片~

网友:
感謝好奇大大的維修指引,我也從露拍買了顆同型的硬碟(故障品),但是運氣不好,那賣家出的硬碟是已拆過的,且故障點相同,真是#※§#!

不過我那顆日立是轉盤馬達不轉,應是驅動馬達的晶片故障了,因為四點對地的電壓都相同

网友:
以前有顆硬碟(IBM)內有好多我家老大的出生相片,突然有一天,
就出現喀噹喀噹的聲音,就一直放著了,希望將來有一天能把資料救出。
看到好奇大這篇,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不過我也不確定是那邊故障啦。
你家女王一定把你當神人了n_116|

网友:
我也有wd-160g也是喀噹喀噹,不知道是不是ic掛

网友:
很不一樣,很漂亮的維修實例!......

如果........BIOS不是在外面看的到......這下........

今天原本要幫妹妹的硬碟用MHDD去修壞軌,要弄一個USB隨身碟開機,當然要格式化.....沒想到.....殘殘的沒注意看到,給它直接按下start,完蛋,電腦竟然自己重開機~啊!....這下....我的硬碟內的資料全毀,分割區全部掛彩,原始的分割大小都不知道,只看到一顆空空如也的未分割磁區......救了好久,找之前的備份還原回來,然後又把最近打的作業又重做.....超級大工程,到剛剛才弄好。

网友:
剛好看到此篇,感謝開板大大PO文
順便問一下
小弟有顆硬碟,裡面有些資料,一直沒送修就是因為$$的問題.
小弟硬碟一樣是W1600JS的,一樣過電無反應,摸背面,和大大壞掉那塊晶片一樣會燙
找了一下之前硬碟剛好有一顆WD800JS的
背面版子型號和版本皆一模一樣
想問一下,不同容量的硬碟,被面板子型號和版本一樣
那麼只要換BIOS 就可以了嗎?

网友:
原則上是換"同廠牌型號"的控制介面電路板,看了這篇之後
有了相當程度的理解.....當電路板設計相同時要同時移植韌
體過去,除非它是同型號的產品...

對了!~怎沒考慮換掉那顆故障的IC試試?

楼主:
感謝好奇大大的維修指引,我也從露拍買了顆同型的硬碟(故障品),但是運氣不好,那賣家出的硬碟是已拆過的, ...

在拍賣上要買到好東西滿困難的~有買過少數主機板要拆件...
把北橋或南橋的散熱片拆掉~居然是爆晶的~
所以我才會想建議你直接跟大陸買良板~原則上他們測試正常會在buffer~主晶片~電驅IC上標記
這樣也省掉買壞硬碟的錢跟檢修時間

以前有顆硬碟(IBM)內有好多我家老大的出生相片,突然有一天,
就出現喀噹喀噹的聲音,就一直放著了,希望將 ...

呵呵~阿碰大~喀噹喀噹就真的不一定了~我有遇過有怪聲還可以抓資料的硬碟~
如果那顆硬碟拿起來在耳朵旁轉一轉~會聽到咻咻~碟盤轉動的聲音~
如果有其他異音~多半為讀寫臂有問題了~

很不一樣,很漂亮的維修實例!......

如果........BIOS不是在外面看的到......這下........

呵呵~前幾天有看到你要救資料的文~噗~這下搞砸了~
跟我上次情形好像~我灌os的時候把自己隨身硬碟的磁區都刪了...囧

這個我是覺得還滿好修的~剛好有想到換板子就好~
但感覺好像證明了~有喀噹喀噹的異音~不完全代表讀寫臂掛了~
家裡還有一些怪聲音的硬碟~再拿出來玩玩看~呵...

剛好看到此篇,感謝開板大大PO文
順便問一下
小弟有顆硬碟,裡面有些資料,一直沒送修就是因為$$的問題.
小弟 ...

哦~不行喔~你沒注意看到後記厚...相同板號120G以下~有少一顆元件喔~
再仔細看一次後記吧~

原則上是換"同廠牌型號"的控制介面電路板,看了這篇之後
有了相當程度的理解.....當電路板設計相同時要同時 ...

哈哈~報告a大~我的確有開熱風槍烤過~而且烤很久~完全不動於衷
我想說跟IO一樣...拆腳就好了~
我翻到背面看了一下~嚇到...IC的底部有散熱~難怪我烤不起來...
我從導孔灌錫膏後...再烤...一樣烤不起來...就放棄了...哈哈

网友:
在拍賣上買故障品  我都會問是否維修過  誠信問題

网友:
原來熱風槍也有吃鱉的時候..

网友:
很不一樣,很漂亮的維修實例...... ^ ^

网友:
他ㄋㄋ的....
我這顆 WD2500AAKS....就喵不到BIOS在哪....
好小一塊....

只是我這顆時好時壞.....
有時BIOS會抓不到
內部IC接腳有氧化
用牙刷+去漬油刷一刷...再吹風機烤一烤...
現在MHDD檢查中.....
果然只會玩超軟的的而已...ㄏㄏ

楼主:
他ㄋㄋ的....
我這顆 WD2500AAKS....就喵不到BIOS在哪....

好小一塊....

只是我這顆時 ...

這片好像是在這裡...
不過...為什麼會沒有BIOS=..=
我看過的硬碟及自己手邊拆掉的良板都有BIOS說...

网友:
有些硬碟BIOS已經拿到主晶片內囉!直接是用單晶片內的ROM來儲存程式、參數。
所以壞了.........幾乎沒轍。

网友:
好奇大大~
請問您說的大陸良板要到哪邊購買呢?
小弟剛好也有一顆WD1600JS-60NCB1不過電
電路板序號是 2060-701335-005 REV A
懇請指點小弟迷津
謝謝~

還是好奇大大手邊還有多的可以賣呢?

网友:
好強的邏輯推理能力啊!

网友:
昨天才從聯強那裡取回一顆送修WD6400AARS硬碟,他們換一顆新的給我,但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因為近三個月資料全完了,難道要每天備份才安全?這顆5月才買的,上星期一開機莫明奇妙就消失了…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運得時鐘,歹運得龍眼.....

開公司的掛掉客戶資料HD老闆都快跳樓了.....

唯一王道...分散風險多備份

网友:
連硬碟也能搞定...太厲害了...

网友:
三個字--吾佩服。

网友:
真精彩~~感謝大大無私~

网友:
昨天才從聯強那裡取回一顆送修WD6400AARS硬碟,他們換一顆新的給我,但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因為近三個月資 ...
引用 网友B:

WD的硬碟,我遇過很兩三顆資料都會突然消失,或BIOS抓不到,
斷電個兩分鐘,又可以抓到了,但資料還是會突然消失,
後來我就沒買過WD的了

网友:
很不一樣,第一次看到硬碟主板維修實例!......
看了這篇之後知道大原則上是換"同廠牌型號"的控制介面電路板,
如此有了相當程度的理解.....感謝!

网友:
買大陸的良板,去那訂?

网友(2010-11-16):
回复 楼主: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知識

网友(2010-12-30):
受益良多,原來硬碟還可以這樣修,感謝大大的教學,手頭剛好有一顆maxtor 40機,可開機bios 也抓得到,但是開機的驅動就是錯誤,個人初步認定是驅動ic有問題不知能不能像大大一樣修好

网友:
我家的壞碟超多,如果下次有缺壞碟,也許我可以幫上忙

网友:
我一顆WD 120G的也是咖拉咖啦響...
也是差不多症頭...
害我也想去弄快良板來修看看了....
只是不知道WD 120G去哪生良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有顆硬碟,客戶想要資料大大不知道是否可救
     請報個價錢好嗎?250G的無法格式化.....
   客人說送修費不是問題,我已先報3000了,大大是否要接下這顆燙手山芋

网友:
太神奇了......
可惜前些天一些硬碟都拆掉了

网友:
但如果是讀取臂的問題,應該就沒辦法修理了

网友:
以前硬碟還可以這樣玩,換機板馬達讀寫頭碟盤沒問題就可
現在的硬碟都不行了

网友:
奇摩大神查詢到:WD 2005年之後生產的,
硬碟都有設計PCB ID與 DISK ID 核對機制,
過保固想自己換電路板也行不通了= =

网友:
高竿!佩服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玩玩看~下次有騎機車再到您店裡跟您拿
如果修不起來不會去破壞到裡面的資料~也不會拆硬碟內部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囉~~~~~~~
    裡面都是小孩的照片

网友:
我才掛了一台 被我同學改成砂輪機了!

网友:
BIOS 如何換  BIOS  ic要重焊過嗎

网友:
如果誰有收到WD Caviar SE WD1200 IDE的硬碟,
通知我一聲,我要試看看可不可以修我的這顆120G硬碟....

网友(2011-02-14):
對呀 大陸良板去哪買  拍賣網找不到

网友:
這上電後…爽快的事出現了…(不是修好了)
1.        跟壞的這顆硬碟一樣會運轉~一樣喀噹喀噹的…
2.        預測太后的硬碟跟露天的硬碟都是好的~但板子壞了
3.        預測露天的硬碟板子有可能是被換過的喔~所以BIOS有可能是錯的或不一樣的

有正確的維修思路.就可以少走冤枉路~厲害厲害

网友:
精采分享~感恩~

网友:
好讚的文章啊n_127|
可惜我現在都幾乎在跑外面了,跟外面的電腦公司學習維修方面,反而較少碰這些東西了n_106|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顆WD400BB 40G,單獨換板無效,在移植程序後就正常了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顆WD400BB 40G,單獨換板無效,在移植程序後就正常了
引用 网友D:

可否請教狼大何謂(移植程序)??

网友:
把存有程序的SERIAL EEPROM/FLASH焊到正常的板上

网友(2011-05-14):
哈~
我也是對到那裡買大陸的良板比較有興趣!!

网友:
對呀 大陸良板去哪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