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線徑該用多粗 開關要改多大
火..

楼主(2010-10-17):
小弟最近要搬家
現在要搬去的地方他的220v是用2平方的開關是20A
朋友要送舊的熱風槍跟電洛鐵還有一個錫爐都是220v
還有2台冷氣要用220V
但是這樣電線夠粗嗎?開關安全嗎?
小弟不太懂這個所以先詢問

网友:
2.0白扁線就夠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想用多大就用多大。
我這邊有14平方的。你要不要參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這種使用電的習慣滿危險的..

像冷氣機的電源都是單獨從電氣箱拉出來使用的.. 沒有電源插座在多種電器使用的..

一台熱風槍及鍚爐也都個別的將近 1000W.. 電烙鐵算 100W 好了, 值不大, 可省略..

於是, 單單這幾台就要 4000W 以上, 用 220電源, 流過的電流(不是瞬間電流)至少有:

4000 / 220 = 18A

看來好像夠用, 但這樣的用電絕不是好方法.. 你摸摸看電線的溫度就了解了..

那種 220V 線材很貴的, 我以前買時店家不零賣, 一買就是整綑, 要好幾千.. 同時要從電源箱接起, 加上 NFB 等, 可能對一般人有點問題..

所以最好是請水電行的人來估價一下..

用電安全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冷氣用 5mm 平方線X2C + 2.0mm平方線X1C(做接地線) , 直接接去總開關箱 , 而且要分開佈線 。
熱風槍與電烙鐵若有同時一起使用 , 3.5mm 平方線最好 , 若非同時使用 2.0mm平方線就足夠了 。

HELLSING 有做過水電工 , 所以家中自己拉的電源線根本不會發燙 !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0度耐熱線更貴 , 現在的消防法規規定 , 所有消防用線材一律使用 耐燃材質380度耐熱線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了解還有耐熱線, 真的隔行如隔山.. 受教了.. 不過這耐熱線 CP 值應該很高吧.. 難怪 DAVE 他們的消防器才的電線會被小偷偷賣..

我那次是用來接 220V 電熱水器的, 原來的是白扁線接, 每次使用時去摸線都溫熱的, 所以就去買 "綑" 線來接了.. 圓型的, 里面有三條線, 線徑我忘了..

後來回台北時, 那綑忘了帶回來.. X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你不要把白扁線看扁了。你要知道白扁線標示 2.0 是什麼?
它標的 2.0 不是平方.
它是"直徑" 2.0 mm 也就是說它是 3.14平方 接近 3.5平方的多心線。
而2.0的白扁線,你去查規格可以知道。它的電流可以達到 30A,(這個請參考順興發表過的文章。)
跟 3.5平方屬同一個級數 30A。
而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其實單心線到2.0就很難彎了。所以大平方數的會用多心線,比較軟,比較好拉線。

再來說"綑"線。其實它是也沒有比較大,只是它不必走在"管子"裏。而單一色的線,叫"電線"必須配管。
而這種屬"纜線",可以不必配管。差在要不要配管而已。它的規格,還是要看它的線徑而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為從2007年開始銅價大漲 , 新聞常出現電線竊盜案 , 管它37二十一耐不耐熱 , 小偷能幹走賣出去就可換現金了 ! 識貨的行家大多是偷來慢慢用 , 因為 380度耐熱線要跟工廠或是大間的水電材料公司訂才有貨 。

通常會使用到電熱負載時 , 迴路應該使用 2.0mm平方以上規格的線 , (3.5mm平方線會更好)
電熱水器要看機型來決定使用的線材規格 , 像小方形的室內型熱水器就要用 5.0mm平方線 ( 8.0mm平方線更好 ) , 室外大型熱水器則是從 14mm平方線起跳 , 最大我看過有人使用 38mm平方線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 HELLSING 大的回覆, 沒看過這種東東, 上網找了一下, 是否就是如附圖的產品..

另有一個問題請教, 其耐熱主要是因為外面的被覆材質和傳統線材不同嗎? 所以比較耐高溫及耐燒? 內部所用的銅應該沒差多少吧?

我老弟在工地做事, 常回收一些水電商施工剩下來的銅線, 好的時候下班後用個一個小時左右就可弄到 5-600 元.. XD

PS: 以下圖形來自 http://www.sonfan.com.tw/product ... mp;cID=59&uID=8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逃兵大的電線怎樣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現在小弟有去看了一下他是新拉出來2條2.0白扁線總開關是20A
那小弟要用的熱風槍跟電洛鐵還有錫爐是直接從20A開關下方在拉一條電線出來對嗎?

网友:
還有2台冷氣要用220V
但是這樣電線夠粗嗎?開關安全嗎?
小弟不太懂這個所以先詢問

我家隔壁水電行的師傅【陳先生】。。。跟他聊天後~   +另一位【忘記是 誰的水電師傅】
知道如下的知識~

【1】
2台冷氣== 要用【5mm 直徑的電線】x2C  《--》【已經是多心的硬線】
用30A【無融絲開關】

【2】
4台冷氣== 要用【8mm 直徑的電線】x2C

ps: 如果要裝【【1萬瓦的】電熱水器】。。才考慮裝【50A】【無融絲開關】
因為熱水器運作時~會產生【45.4A的電流】<-->   10000瓦/220V==45.4 A

ps:如果时1萬瓦的【还要獨立開關】。。
我的家裡【就有 5組的無融絲開關。。 一組兩個那種】。。【0】電力公司的線【兩條】~先接上到【第一組開關】。。。【上方】
【1】最右邊的那組【第一组】【電熱水器】[8mm粗]。。【借在開關下方】
【2】接5mm粗~到第2组開關。。。 【第2组開關】【接冷氣】然後就沒問題了。。。
【3】第3組開關。。就是一般的電器了

ps:所以【上面開關】。。。【第一組 50A給電熱水器】。。。。。。。【第二組~到第五組~    都是20A的無融絲開關】。。。。  《--》熱水器+冷氣+一般熱風槍都開啟的話。。。第一組開關最末端熱度[在熱水器里]10000瓦。。第2組開關【冷氣 2500~4000瓦】

ps:電線不要隨便拉。。【尤其是冷氣的5mm粗電線】【一定要找水電師傅】。。不然您拉到一半可能就 塞住+拉不動了】。。。
5mm粗的電線【應該可以用 35~60年吧】。。只要外面聚乙烯部分【沒破皮】。。。

网友:
110v跟220v線徑該多大.應該是要看您家設備大小來決定.算出您設備所需電流或瓦數.目前一般的透天大多以22平方的做為市內的總電源線(內線).整個配線負載側有一定的規則.這要在翻電工法規了.您如果只是想拉一組專線給您的熱風槍跟烙鐵用.2.0平方是夠用.您還要加冷氣進來.我個人到建議把冷氣跟您的維修設備分開.各有各的專用迴路.這樣才是用電安全之策

剛剛又看了一下您還有錫爐阿.您方便把您設備的銘牌上的瓦特數或電流都列出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逃兵大.報歉我說明一下.2.0平方用在室內配管配線只能到19安培.您說的到30安培是用在以前的磁珠配線.因磁珠配線是用磁珠做絕緣兩條線不會繞在一起.且散熱會比包覆在pvc管內散熱佳.所以耐電流才能到30安培喔.所以說2.0白扁線耐電流19安培.NFB(無溶絲開關)只能用到15A(以單一迴路來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你要注意看"規格"喔。
2平方的話,它是只有到 20A
2.0mm 的話,它是可以到 30A 的。因為這邊的 2.0mm 指的是直徑。你有卡尺的話,拿去卡一下就知道了。而直徑是 2.0mm 表示它的面積是 3.14平方。

你要把規格看清楚喔。

楼主:
錫爐是800w
熱風槍700w
燠熱台是900w
這3個要接個插頭這樣單獨電線是要多粗?
分接開關有2組1組2台冷氣20a單獨一組迴路了
另外一組2樓的室20a但是不曉得可不可以在接
要搬去的房子快35年= ="不曉得電工法規那時有沒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片中的就是 380度耐熱線啦 ! 那個透明的包覆材質就是耐熱膠 , 最下面的綠色線還在最內層包上雲母紙 , 它的隔離效果最好 , 此線材一般都用在火力發電廠燃煤鍋爐區 , 或是氣渦輪機區 。

网友:
錫爐是800w
熱風槍700w
燠熱台是900w
這3個要接個插頭這樣單獨電線是要多粗?
分接開關有2組1組2台冷氣20a單 ...
引用 楼主:

我個人建議維修設備部份一組30A的NFB線徑3.5~5.5單獨一專用迴路.但線徑又不能比你NFB上方的大.如NFB上方是2.0你就必需改成3.5或5.5.在往前推每個線徑.如您電錶到開關箱是用5.5那建議請水電師父.換內線
冷氣一般都要使用3.5平方電線.最好也是能每一台一個專用迴路
正常的觀念線徑都必需大於NFB的耐電流.NFB除了使用過載跳脫.最主要的是防範設備故障.引起無限大電流跳脫保護.

网友:
回复 网友D:

+1

用電真的千萬不能等閒視之, 畢竟有關於生命財產安全..

一定要抓餘裕度.. 不要全負載去跑.. 雖然成本厚了些. 但卻換來了安全..

网友:
電線要用多粗是看設備的"最大使用電流" (電流越高,銅線會越粗)
耐壓要多少才是看電線的"最大使用電壓" (耐壓越高,絕緣皮越厚)
一般的電線耐壓幾呼都是AC600V
電腦訊號線耐壓通常都只有30V或60V

用電請注意安全
10/19晚上十點多,我家上風處約50公尺
一住家旁的倉庫發生火警,初步研判就是電線短路引發
因為一開始有很濃的PVC燃燒臭味
火勢悶燒到凌晨1:30分才全部撲滅 (本人全程參與滅火)

网友:
錫爐是800w
熱風槍700w
燠熱台是900w
這3個要接個插頭這樣【單獨】電線是要多粗?
分接開關有2組1組2台冷氣20a單獨一組迴路了
另外一組2樓的室20a但是不曉得可不可以在接
要搬去的房子快35年= ="不曉得電工法規那時有沒有用

這3個要接個插頭這樣【單獨電線】是要多粗?
1.68mm粗的電線就可以了【一般可以耐用用到1650W】。。。不過前提是【錫爐是800w】【熱風槍700w】【燠熱台是900w】~三個不能一起用!!

ps:如果要同時一起用的話【合計2400W】。。。就要用【2mm粗】電線~
不過比【1.68mm】的硬度~還要【難凹一倍】》《

ps: 建議凹【2mm粗】電線~一定要有【加長型的尖嘴鉗】。。。那種【小支的 尖嘴鉗】~可能凹個3下 【橡皮就滑動松開了】~
《--》我是有搭配~【日本的做的老虎鉗~特徵  稍微傾斜15度~厚度只有8mm】來凹【2mm粗】電線!!   這樣纏繞電線時【繞4~6圈】【手腕就輕鬆省力+好繞多了】!!

我住的房子  快【【48年了】】比您的要老13年~雖然大樓外部老舊~不過換了瓷磚+線重拉~所以客廳用電完全沒問題^-^

【1】【客廳有 換5mm直徑電線】x2c
【+100V【黃線】     -100v【紅線】  還有地線的0V【2mm白線】    也就是其中2條是5mm直徑粗线[紅與黃]+ 兩條2mm細線【白+藍】】 【塑膠pvc電導管~空管是20mm直徑的】。。。聽水電師傅講~現在都【電工法規規定】要拉【地線】!!

【2】 另外一間小房間【塑膠電導管~好像是20mm】《--所以只能2c 【5mm直徑的電線】《--》所以 小房間的冷氣【是  110V電壓】~常常吹不冷》《
【一條 -100Volt + 地線0v  的【5mm直徑的電線】】《--》因為後面要接廚房的用電。。所以要與只能用110V!!

ps:好像要 硬拉上次水電師傅~拉線失敗~少了一條電線到咱【小房間】。。所以冷氣只有【110V電壓】》《       ps:而且多了根【塑膠【空PVC電導管】在】咱墻壁裡面!!《--》聽說失敗的原因是  用5mm直徑的電線~拉【【3個 90度轉角】】  》《

ps: 所以我客廳的110V  【是 5mm直徑的黃線【+110】     +2mm直徑白線】供應!!
廚房的110V  【是 紅線【-110v】  +白線】供應!!
客廳的220V【是 5mm直徑的黃線【+110】与  5mm直徑的红線【-100v】】

网友:
其實還是那句老話..

用電安全不可等閒視之..

寧用高出規格幾倍的都無妨, 不要為了省點小錢, 而冒生命、財產的安全..

另一方面來說.. 家里的配線不會每年都改吧.. 我想用個十年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樣的投資是很划得來的..

像我對 HELLSING 大介紹的耐熱線就很有興趣.. 我想我會採用這種線材的..

感謝  HELLSING 的提醒.. THKS..

网友:
一般配線,我們都是用負載的1.25倍去計算
參考看看吧

楼主:
看到各位大大的愛心分享小弟十分的感動打算雜大錢來從拉線
全部改成5.5mm的連插座一起換
燈具線路部份不動他
總開關40a
後面的部分都改成30a這樣對嗎?
有去查書本說5.5mm的用30a剛好
還是高雄有大大願意承包給小弟報價一下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0度 耐熱線不稀奇 ! 彈藥庫用的 (防爆線) 才稀奇 ! 線材除了用雲母紙 + 耐熱膠 , 最外層還包覆了 3M 防火泥 + 耐熱橡膠皮+ 捲繞鋼皮 ! 連土製炸彈都對此線沒轍 !

楼主:
請教一下各位大大今天小弟跑去看5.5mm的線
有分"控制線"跟"電纜線"
要哪種才對?

网友:
請教一下各位大大今天小弟跑去看5.5mm的線
有分"控制線"跟"電纜線"
要哪種才對? ...
引用 楼主:

反應真熱烈
逃兵大所說的2.0mm單心(蕊)線是直徑
絞線以mm平方為單位,也是直徑,但是截面積就不同了
假如以2.0mm的單心(蕊)線與絞線(mm平方)來比較截面積,哪個承受負載比較高呢?
另外,絞線也有分蕊數,一般電工電源線除了單心(蕊)以外就是用絞線七蕊線為主,超過七蕊的就統稱控制線(也叫做花線)
單蕊很硬,不好施工
七蕊絞線可以補太硬的缺點,但截面積與單心(蕊)線不同,標示方式因此而異!
多蕊就是軟線,但是........有得必有失!
其他........記得有幾位熱心大大將線性規格表,或是電工法規相關規範分享於論壇
粗工就不再多加撰!最近小忙@@"
有問題再說

网友:
回复 楼主:

    店家商品中文名稱會亂標,請以電纜線皮上標示為主。
電纜線是一條包覆兩條(含)以上單芯或多芯電線之統稱。

网友:
總開關40A???
你後面都要用5.5???
那總開關之前呢??
你只考慮後方~~~不考慮前方??那早晚也會出事....
都說了~~要看你後端的負載..
跟線的好壞??雖然有些差別
但...重點是...台電只給你多大的電流使用??
你後端負載能同時用多大的負載(電器)...這很重要阿
最重要的是~~~~線的長度也是問題~~
逃兵大有說過~~我之前貼的那份表格..為何要考慮到溫度...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敢保證很多水電...都不知道為何電線會發熱...
去看看電阻怎麼製作的..你應該就會知道電線發熱的原因..

网友:
benben17   您有没有email  【我可以寄 幾張照片給您】。。。
我的【開關 以前是30A】裝了兩臺大冷氣以後【還是30A的】開關

=====================
ps:因為現在我不能貼照片...
其實 【30A】【40A】[50A]的開關都一樣大小。。。買錯了再拆下來換就可以了^-^

ps:還有5.5mm線~   如果是【小工程】~一般請水電師傅來換【他只會用 一種顏色的線  【例如紅色~代表有电】】
還有地線【白線】
你千萬不要【一次買 4捆100公尺】【5mm直徑的線】。。你會用不完的>< 《--》除非您有兩間房子【才要買~4捆不同顏色的線】^-^

楼主:
回复 网友E:

s大小弟有趣看過你發的圖片
只是總開關小弟不會換
大大發的那個小弟看上面試5.5mm支援到30a不知道是否正確
至於大開關40a的下方小弟想說接14mm或是8mm的來當後面的開關上端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很危險插座想換國際牌的星光系列
一樓算過整樓包含廚房只有10個插座= ="(超級少)
這樣亂搞不知道對不對
至於線路的部分會想要換除了要裝220v以外線在新發現插座有的是壞的
燈具線路部份如果不要改動他不知道可不可以
畢竟這間老房子也想要稿的安全一點

网友:
已經寄照片給您了。。
主要是 給你看
【1】【5組的】【開關位置】。。。一秒鐘就可以看清楚了!!
5個開關【都很整齊】有專業的水準^-^   它是由30年的水電師傅做的^-^
【2】線的粗細
5mm直徑【多芯】的硬線。。。

ps:配線就比較【困難了】
您應該看不出來..

ps:我真正懂 配線的時候~
是我用【打墻壁的工具】~  在電源箱【上面打一個洞】。。然後把熱水器的【粗線】從洞塞進去~
接在【總開關】的下方~那條【新的 8mm黑線與白線】!!    本來這兩條線【外面還有 PVC的塑膠外皮[2层唷]】~我拿【剪鐵皮的剪刀】~
~才剪的斷^-^

ps:上面是粗线。。。细线就是【在家里 日光灯【開關的旁邊】】旁邊~約8寸的地方【打出一模一樣】的洞孔~
然後拉2mm的線【作3孔的插頭】上去!!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電源箱上打洞,若是為金屬板,請務必用四分水管自製一個護管套,以免電線時間一久就刮破皮,造成短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benben ~!

shunxing (大) 已經告訴你了 :  『 台電只給你多大的電流使用, 你後端負載就只能同時用多大的負載(電器)...這很重要阿 ! 』, 而且使用時必須考慮 20% 的餘裕 , 申請到 50A 負載端亦是 50A 硬操 , 長時間下來可是會有安全問題的 ! 請小心 。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unxing (大) 已經告訴你了 :  『 台電只給你多大的電流使用, 你後端負載就只能同時用多大的負載(電器)...這很重要阿 ! 』, 而且使用時必須考慮 20% 的餘裕 , 申請到 50A 負載端亦是 50A 硬操 , 長時間下來可是會有安全問題的 ! 請小心 。

我家隔壁的水電師傅~也是這樣講的。。
因為我用 一萬瓦的【熱水器】~所以【產品使用說明書】規定要用 8mm x2c線
但是  台電的線【只有5mm 的線x 3c】
<-->  所以那位師傅建議【真的不行的話】~我家電源箱到一樓【臺電電錶的】線全部都要【打掉 換成8mm x2c線+ 1條5mm地線】《--》我當然沒有換~這個工程估計要1萬元

ps:幸好我是一個人~每天洗澡【用熱水的時間~不到10分鐘】~所以沒差!!
如果家裡是 5個人 【每天用電熱水器來洗澡】【冬天~1萬瓦要洗50分鐘】【就一定要  全部換8mm x2c線】才安全《-->所以師傅建議【5個人還是回歸 用瓦斯比較好】[因為  電熱水器的電熱管很容易燒掉]^-^

ps:也就是 5mm線x3c 換成 8mm x3c線 【如果要埋在【墻壁裡面】一般估計是8千到1萬元跑不掉】
因為要打墻壁【要裝 28mm電導管】+清水泥~涂水泥~等水泥乾【至少要3個工作天】《--》所以一般人都是~8mm x2c線 【沿著天花板~直接做外線】比較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使用電熱水器記得一定要用 【 漏電斷路器 】! 小方型的電熱水器建議用 8mm平方線 X2C + 3.5mm平方地線 X1C , 接地要做好才行 , 以免漏電造成觸電傷亡 ! 另外還有請記住 , 【 感電送榮總 ! 燒傷送馬偕 ! 】

网友:
【 感電送榮總 ! 燒傷送馬偕 ! 】.
引用 网友B:

這個意思是這兩家醫院對這方面的醫療水準不同嗎?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醫治專業不同啦 ! 馬偕有 ( 燒燙傷中心 ) , 榮總有 ( 神經醫療中心 ) , 這些資訊是一位老師傅告訴我的 !

网友:
回復  cremaker

    是醫治專業不同啦 ! 馬偕有 ( 燒燙傷中心 ) , 榮總有 ( 神經醫療中心 ) , 這些資訊 ...
引用 网友B:

    電氣灼傷就麻煩了n_098|

楼主:
今天專門跑去看變電箱台電電表近來線路真的是5.5mm
從1樓分接上去的是...............2mm當主線只有20a
1樓總開關40a 一顆20a 2顆 (沒了就這樣)
2樓只有20a1顆從總電源箱拉2.0mm一條看完真無言
那小弟要換線是要跟台電申請要換成14mm或是8mm的嗎?
照相機剛好給小朋友當流星槌所以無法拍照= ="

网友:
那小弟要換線是要跟台電申請要換成直徑【14mm】或是直徑【8mm】的嗎?

直接打電話到【當地電力公司 服務專線】。。直接詢問即可^-^

==================================================
您不用急著想 【換成14mm】~  我家這裡有【全家便利商店】。。他們有一個
差不多 42cmx30cmx55cm 超大的變壓器~那個【大約4臺冷氣的電量】才要用【14mm直徑的電線】~
ps:因為我有 【8mm的小段電線】+帶皮尺~拿去比對!!所以確定【便利商店】。。變壓器用的是大一號的14mm直徑的粗電線^-^

[1]你如果有認識的鄰居【在開便利商店】~您可以去量一下就好了^-^  商業用電才需要用到的【14mm直徑】!!
[2]要不要申請~您可以 打電話到【住台北市~打104查號臺】
或【中南縣市~打105問電力公司的電話號碼】。。直接詢問即可^-^

网友:
建議~~如搬家到這時檢查線路是否老舊.如果老舊還是建議換一換.如果您有勾表的話.在平常用電時.勾住總開關上方.量一下電流使用多大.需不需要再加大在做決定

网友:
今天專門跑去看變電箱台電電表近來線路真的是5.5mm
從1樓分接上去的是...............2mm當主線只有20a
1樓 ...
引用 楼主:

22mm平方以下入戶線不用向台電申請!
粗工很納悶,單向三線式220V的電力,變電箱到電錶的外線怎麼可能只有5.5mm平方呢?至少也是8.0mm平方才對!

電錶到屋內總開關箱(配電箱)的入戶線屬於內線,屋主可以請水電人員拆封印更換之後去台電申請再封印!
變電箱到電錶的外線也可以請水電人員順便跟台電拿來換(台電提供的外線用的電線不用錢,但是請水電工換要算工資)!
粗工家27年前翻修時,單向三線式電錶到總開關箱的入戶線就是拉22.0mm平方的了!

一萬瓦熱水器?以220V電源來算,應該需要45.45A了,由此看來,開帖大的用電設備與室內配線有嚴重的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議 開席爐的ˊ時候 別使用熱風槍  安培數過大 容易引起電線發燙
再者電線為原有非全新更換過的 都老化了

网友:
使用電熱水器記得一定要用 【 漏電斷路器 】! 小方型的電熱水器建議用 8mm平方線 X2C + 3.5mm平方地線 X1C , 接地要做好才行 , 以免漏電造成觸電傷亡 ! 另外還有請記住 , 【 感電送榮總 ! 燒傷送馬偕 ! 】

您寫錯了。。是【8mm直徑粗的線】X2C  + 3.5mm直徑粗的地線 X1C

============
ps: 我有 想要裝【漏電斷路器】。。不過我的變電箱【裏面裝了5個【無熔絲開關】已經滿到爆了】~所以我就
沒有裝了。。。。裏面電線留的很長!!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沒有直徑 8mm的單蕊電線,只有 8mm平方絞線。單蕊最粗僅到 3.2mm且市面買不到。

网友:
回復  bglmlm

    沒有直徑 8mm的單蕊電線,只有 8mm平方絞線。單蕊最粗僅到 3.2mm且市面買不到。 ...
引用 网友G:

好吧是我說错了~  是【那一團絞線】【有8mm的直徑】 《--》【【半徑0.4公分的圓面積】是 0.4cmx0.4cmx3.14==0.5024=【【0.5平方公分】】】
ps:不過 咱沒有實際的跟【電子材料店的老闆】買過電線  【所以 不知道您的~   8mm平方絞線】說法是否正確!!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 ... 088.100001748682818

這裡有【外觀是】5mm直徑 與的8mm【直徑的 絞線】~ 大家可以去看下!! 我用nikon  coopix 5600【500萬畫素】拍的照片!!    黑白那兩條線【是我   一萬瓦的電熱水器的】【8mm【直徑的   多芯絞線】】!!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 ... 088.100001748682818

ps:回覆樓下wason
是 5.5mm[直徑]。。。沒錯!! 我都寫錯成5mm~而且我懶的修改了!! 而且咱只更正一次唷~網友知道就可以了~ 不用跟【大學聯考一樣】~準確到 小數點【第一位或第2位】!!    跟老闆買的時候~只要兩三句話【更正想買的的東西】就可以了。。。
<-->因為咱讀的時候 5.00mm與5.5mm  與5.50mm 會讀到~累死人【的嘴巴與記憶力與眼力】。。。

ps:  1.68mm
5.5m㎡

网友:
電工使用的絞線標示確實是mm(2次方)<俗稱平方>
單心(蕊)線以mm表示(取其直徑數值,mm後面不加2次方)
另外,粗工沒看過5mm平方的絞線規格,一般常用的都是5.5mm平方
一般住宅中,電工經常使用的電線規格如下;
1.25mm
1.25mm平方絞線
1.6mm
1.6mm平方絞線
2.0mm
2.0mm平方絞線
3.5mm平方絞線
5.5mm平方絞線
8.0mm平方絞線
14mm平方絞線
22mm平方絞線

很多延長線採用1.25mm平方絞線!
延長線電線走火不是沒有原因了.

网友:
wason 發短消息
加為好友
很想問【台灣粗工】大~【一個問題】
那就是
1.6mm  與【1.6mm平方】絞線~一樣重嗎??  【如果用左右手~拿起來的話】。。。來比較的話。。
2.0mm 與【2.0mm平方】絞線  一樣重嗎??

如果一樣重~  【2.0m㎡】絞線。。。這個數學表示方法【是錯誤的】<--->其實它是   1x1x3.14==3.14 [m㎡]面積的絞線 《--》只是要【嘴巴講得順暢】而已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覆

1.6 mm[sup]2[/sup]的絞線,指的是「有效的」截面積;當然若有一絞線經量測直徑為1.6mm,那麼假設絞線內的所有的單芯線皆「密合」,計算出來,(1.6 / 2)[sup]2[/sup]  x 拍 ≒ 2.01 mm[sup]2[/sup]。
所以,若線之間的「空隙」較大,那麼,「有效的」截面積會有可能比1.6 mm[sup]2[/sup]的絞線來的小,相反的,若「空隙」較小,有效截面積可能會比1.6 mm[sup]2[/sup]來的大。

http://www.pewc.com.tw/filectrl/2P-18I.pdf

网友:
ps:
【1】剛才已看看了【樓上】s大的資料
一公里的線  2.0mm 【38kg】 <-->    與【2.0mm平方】絞線~【28kg】
【所以  100公尺的電線    2.0mm 【3.8kg】 與       【2.0mm平方】絞線~【2.8kg】
【【絞線會比較輕一點!!】】   主要是銅線的空隙的問題!!

【2】剪一段1公尺的電線~    2.0mm 是【0.038kg】 與    【2.0mm平方】絞線是~【0.028kg】
空隙其實很小~肉眼看不出來的!!
我常握在手上的是    30公分線【0.012kg】   【2.0mm平方】絞線~【0.009kg】
12克 與9克的電線【沒有差多少】!!

結論是:
2.0mm 電線    與【2.0mm平方】絞線~ 肉眼是看不出來【銅線的粗細】  《--》與上面的數學計算無關~
一般人【肉眼】來【看銅線的量】應該是【一樣粗】!!  <--> 咱個人看不出來【因為我看過+比較過    不到7%】

===========
回覆HELLSING
使用電熱水器記得一定要用 【 漏電斷路器 】! 小方型的電熱水器建議用 8mm平方線 X2C + 3.5mm平方地線 X1C , 接地要做好才行 , 以免漏電造成觸電傷亡 ! 另外還有請記住 , 【 感電送榮總 ! 燒傷送馬偕 ! 】

【和成牌】 的即熱式電能熱水器E7120N
都有内建 【 漏電斷路器 】0.1秒自動感應跳脫。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14319467?u=angela7817
所以 咱是可以不用【在電箱裡面 】再加裝【漏電斷路器】了。。^-^

===================
還有
開版的樓主  benben17
您的問題應該解決了吧~   找水電師傅來做~ 會比較快!!   還有他們買電線時【有打折】~
還有 買冷氣的時候~老闆會問您【電線要不要 換粗的】~那時候再加粗也可以^-^

220V  30A的電錶[剛才在奇摩 看到的]  順便貼上來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 ... 510.100001748682818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關電熱水器漏電斷電器設置觀念要修正一下,其所附漏電斷電器僅能保護其二次側負載,但針對一次側是完全沒作用。
因此型熱水器多安裝於潮濕浴室中,一旦安裝時,電源側(接電源線處)防水出狀況,相當容易會電死人。
因此務必於[分路起點]裝漏電斷電器才能保障安全。

网友:
ps:
【1】剛才已看看了【樓上】s大的資料
一公里的線  2.0mm 【38kg】     與【2.0mm平方】絞線~【28kg】
引用 网友F:

絞線線徑之表示是以各細線截面積總合,並非以絞合後直徑或截面積來稱之。
例 2.0mm平方是以7根 0.6mm線徑銅線絞合而成 (0.3 * 0.3 * 3.14 * 7) = 1.97 mm平方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關電熱水器漏電斷電器設置觀念要修正一下,其所附漏電斷電器僅能保護其二次側負載,但針對一次側是完全沒作用。
因此型熱水器多安裝於潮濕浴室中,一旦安裝時,電源側(接電源線處)防水出狀況,相當容易會電死人。
因此務必於[分路起點]裝漏電斷電器才能保障安全。

【1】
其實您 不用~那緊張 【我上次  有在電箱【移過電線】】~   也被電到過!!
後來 就習慣【帶手套】換電線了!! 沒那么嚴重啦!!

【2】電源側(接電源線處)防水出狀況,相當容易會電死人。
那個地方【我有用PVC膠帶+  外面用silicon再做絕緣】~所以電不到人的!!

【3】還有 220V電不死人的 ~除非您有心臟方面的疾病!!
一般人只會【同一時間】 碰一條裸露的電線~  碰到有電的紅線或黃線【所以應該    觸電110V的電壓】!!

【4】還有就是 【漏電斷電器】。。聽水電師傅說~
是怕出國去玩~   【瓦斯漏氣】+【漏電】。。怕起火災!!     我家里已經沒【瓦斯】與[石油]。。。那些容易爆炸的東西~我也不會隨便【沒有戴手套】就去摸裸露的電線~所以還好啦!!^-^

网友:
恭喜樓下的開帖的樓主【完成電箱的裝修】。。。
【有善心水電師傅在】感覺比較不花錢~ 還有配線會【很專業與工整】!!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教導小弟最後解決方法是
從上端拉出一組線配到另一個新的明箱
在從明箱那邊分出主開關跟漏電斷路器
另外感謝遇到善心水電幫小弟配線+裝箱+打洞跟安裝10組插座
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