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二修的..ViewSonic VX912.....無12V

楼主(2010-10-17):
這台是朋友做回收收到的~
原本主人已經有拿去給外面工作室維修過~外接通用版.....所以升壓區早就被掃光光了....
自己沒興趣弄也不會弄~問我要不要,當然說好= =,所以拿了3條DDR400-512MB的RAM跟他換,他缺RAM...
故障原因.....12V消失了~
通用板是好的用外接12V下去點燈管ok的!
升壓區都被掃光了,只剩下P區
量了一下橋式整流......直流輸出約145V
大顆的濾波電容95uF
爬了一下狼大之前VX系列的維修文
無12V往一次側MOSFET查修或PWM IC
想請教的是一次側MOSFET測試方法也是跟一般PNP或NPN電晶體測試方法一樣嗎???
還有PWM IC,他的第一腳是要從哪邊開始算= =.....
這塊P+I網拍賣300塊~~~還全新的XD,但還是想自己搞搞看~~
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各位前輩所說的"先查查看各零件的對地阻值"是否正常~~~
對地阻值該怎麼測量?黑探針跟紅探針該放哪?要有負載下量還是沒負載下測量?有勞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FET要拆下量比較準.PWM IC上面有一個小圓點就是第一腳,找出輸入的腳位打對地阻值 如果是低阻抗 ,就有可能燒毀 ,這一塊很好修.加油,真不知道那工作室是在修怎樣

楼主:
請問"打對地阻值"是什麼意思???
紅探針與黑探針該放哪??及電表檔位~~~
量出來的值.....這樣是好的嗎?....感謝...

网友:
記得IC上有圓點點的就是代表第一腳....

打對地阻值....以數位錶來說打二極體檔或蜂鳴,
紅筆接地(GND)黑筆接測量點...

楼主:
那一般對地阻值不就要在沒負載下(沒過電)的情況下測試?不然誤觸的話電錶不就掛了?
3q.....

网友:
歐姆檔測量必須在斷電下進行,以免損壞電表及被測電路
沒12V可以先量二次側輸出端有無短路,二次側短路原因以二次側SBD整流子擊穿及高壓電路異常(本例中應已無高壓電路,除非零件沒拆乾淨),沒短路再查一次側,一次側好發整流濾波電容無容值(外觀不一定會有異常)、PWM IC及開關晶體故障。

楼主:
大電容下面兩個二極體有拆下來測過...
歐姆檔2k
一邊阻值436另外一邊1
這兩個應該是好的~~

网友:
用數位表量測晶體及二極體請愛用二極體檔~

楼主:
電源板搞好了= =
換成AD板有問題...XD,一但經過AD板12V就消失
測了一下發現上面一科二極體有問題....
但是上面標
4c
請問這顆有什麼可以替代的嗎???網路上也都沒有

网友:
可能是SK39

VX的AD上還有一組DC-DC,是12V轉5V的,容易發生週邊電容因熱失效導致輸出異常。

楼主:
AD板上兩顆電容也換掉了~
只差那個xx二級體
剛剛拆了另外一台也是VX系列的下來看
這塊AD板上面標的是
CH4e
SS54
跟原本那顆又不一樣~~

网友:
SK39 20~100V 3A SBD
SS54  20~100V 5A SBD

用自己手邊好找到的就可以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