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VM零件確認

楼主(2010-10-18):
各位先進大家好! 請手中有P4P800-VM板子的大大,幫我看一下,在AS106右邊的Q715 MOS的編號?謝謝!

网友:
HJ882 - NPN EPITAXIAL PLANAR TRANSISTOR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048/HSMC/HJ882.html

楼主:
2# 感謝P大告知並給datasheet資料。此塊主板原為正常良品(從未維修過),售於同鎮同行後,在七天保固期內送回並告知無法開機,經檢測1.一長二短2.四碼偵錯卡E001。即然七天保內就無條件退錢。事隔三天將主板再詳細檢測 CPU PG 1.25V、AGP PCI供電均正常。DDR主供電3.2V太高,正常應為2.5V
印證之前檢測1.一長二短2.四碼偵錯卡E001。為記憶體主供電3.2V造成無法開機。查記憶體旁的二極體Q715型號感覺怪怪的,因無同板可比對,只有P4P800可參考,在P4P800上也是HJ882 。因無同板只好求助有P4P800-VM主板的大大,確定Q715 MOS型號為HJ882。售出前原廠那顆HJ882 已被調換別的型號,原本感覺怪怪的只是懷疑,現在100%確認被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