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PV-MX 通電後約10秒自動關閉電源

楼主(2010-10-18):
這張主機板是AM2 940腳位,南北橋為 nforce 6150/nforce 430
IO晶片為IT8716F-S ,BIOS ROM為SST 49LF040B (圖片借官網以及網路上圖片,非實際圖片)

官方全視圖

官方全視圖

首先測量ATX各腳以及12V 4PIN 有無短路,沒有發現短路狀態
目視檢查主機板元件有無明顯故障,除了北橋旁兩個9T18銅箔有發現黃色錫油,並無明顯破損

上假負載,通電,過電後約10秒,自動斷電...
除錯卡上的燈號,電源燈後皆正常,RESET燈號亮後熄滅,接近10秒時又亮起,然後約1秒後主機板自動斷電

不插主機板上4PIN 12V,通電後放置,不會自動斷電.
主機板上CPU VCORE為三相供電,電源管理IC為ADP3186,三個驅動IC為3110

VCORE

VCORE

一開始認為是VCORE供電有異常,MOSFET通電後數秒會短路,所以電源IC才會強制斷電,將1與2兩相供電的MOSFET(70T03GH)全部拆下測量,沒短路啊?
接著將濾波電容都拆下,發現有兩顆有異常.

將編號3的供電濾波電容換新,只保留3的VCORE供電,上假負載..........VCORE電壓為1.6V,10秒後還是斷電
將假負載拿掉,這時上電時序到VCORE應該就不會再往下跑了,上電後放置,果然不會強制斷電.
所以推測是上電時序到VCORE之後有問題

VLDT_A

VLDT_A

北橋旁邊框起來的MOSFET為9T15的N-CH MOSFET,輸出電壓為1.2V (假負載上的VLDT_A電壓)
這顆MOSFET的上電時序在VCORE輸出之後,拆除的結果,散熱不是一般的好,所以G極腳又被我拆斷了n_074|
還附贈兩顆水泡(恍神用手去握烙鐵  )
這顆拆下後又上電測試,果然就沒斷電了,所以推測是在這顆MOSFET上電時序之後的上電過程有問題,但是之後該查哪裡?
不知道了
之後還幹了把BIOS拿去重刷,量測USB DATA+-的腳位對地阻值(1.4K),北橋散熱片拆掉量電容對地阻值(最低的是6.X歐姆)

ADP3186

ADP3186

今天早上又量了ADP3186的PIN 10 PGOOD,電壓是3點多V,假負載上的RESET點電壓為1.8V,PG無電壓.

請問這個情況有可能是南北橋掛點了嗎?

网友:
挖勒.....6100旁的那顆MOS,大概白拆了。
電壓目前看到的大致都還正確,把那顆MOS拆了不會斷電.......缺電壓了,沒有辦法工作,就不會自己斷電囉!
拿顆CPU裝上去跑看看喔!應該就不會斷電了。

网友:
這十秒後斷電是故障還是一種......措施?

既然ATX20PIN和4PIN插座對地電阻沒有異常,應該OK的..
上顆真CPU上去跑看看....用你不要的CPU當測試用替死鬼

网友:
南橋空焊有可能 OR 南橋供電有缺

BIOS也TRY TRY吧!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復與建議.
上CPU去測試這件事我做過,不過事後才發現又做了一件蠢事
那個三相供電我拆到只剩一路啊,然後用的CPU是ATHLON 64 3500+ 這顆功耗是......62W
過幾天後等補回另兩路供電再試看看!!

TONY大說的刷BIOS我會再繼續試看看,有好多BIOS版本可以玩啊

網路上搜尋發現這塊板子也有發現其它會10秒內關機的案例,但是都沒看到解決方法

有一篇的回復看起來很像這個問題的原因,引用如下:
網友ga66728發表

早期AM2 有聽過這種情形
之所以會發生在於CPU與散熱器 卡榫 精密度不和
也就是接觸不良

之後 網拍 也有賣一些 溫度會破百的故障CPU
我想應該是CPU誤判 壞了(省錢之道 不貪小便宜)

後來我也遇到過
主機板偵測點故障
我採取的辦法 就是猛吹主機板偵測點(雖然不知道偵測點在哪?大概就在CPU附近)
也順利解決了

也就是開幾10秒內會自動關機
有3種 1.CPU裡(故障) 2.CPU與散熱器接觸面 3.主機板

現在新的AM3就沒聽說過這個了
只聽過 超頻破製程頻率極限 核心溫度破百 自動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