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三孔插座的疑問?

楼主(2010-10-18):
請教各位前輩:
我把二孔壁插換成三孔的壁插,但地線的部份因家中沒打地樁所以浮接,
因卻會有漏電的問題產生,我一步一步查回去,發現全部電線拔掉時我用電錶量地線孔是二v左右,
插上一條電線,但電線未接電器,我量地線孔時電壓有約六十v,這是代表插座本身就在漏電嗎?

网友:
把三孔插座拆下來,打歐姆擋測量三個孔的阻值!
三個孔的阻值應該無限大!
如果地線孔與中性線孔有導通,那您必須正確的將中性線插入中性線的孔位!
理應不導通!

楼主:
了解,我在測試看看。感謝前輩指導!

网友:
開版大
你一定是用"數位電錶"量的喔
漏電電流要30ma以上才會對人體造成危害
數位電錶因為輸入阻抗極高
所以你用"數位電錶"量到的只有電壓,電流極低
改用指針式電錶或許就會變的更低或是沒有電壓了

( 電腦的插頭,如果第三跟接地未確實連接,對地也會有 1/2電壓 )

楼主:
雄霸(爸)果然利害,不愧是風雲的師父一 一,
你一定是用"數位電錶"量的喔 << 賓果,
電腦的插頭,如果第三跟接地未確實連接,對地也會有 1/2電壓  << 確實連接要如何連接呀,能否指導一下,
打地樁那個應該沒法做到,有沒有秘技可以解決那個一半電壓。

网友:
打地樁辦不到的話
可以試試拉3.5mm2的線去鐵窗或金屬水管上
如果外面就有電桿
看看旁邊有沒有一條綠色的線
你就去接他吧

Mac

楼主:
感謝版主指點,不過接鋁窗怕打雷閃電,最近颱風有點多不太敢試。
電線桿又好遠~_~。
實行難度有點高,看來我還是只能乖乖被電的份。

网友:
一般插座都有一個鐵殼埋在牆上,我都直接將三孔插座接地點拉一條線,
跟螺絲一起鎖上鐵殼,不知這樣做對不對?不過就從沒被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