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 Code Diode 怎麼看?

楼主(2010-10-18):
請教各位大大如圖CR26二極體怎麼看阿?
圖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發二極體色碼表,請自已看一下。
以後發文時能用中文就用中文好嗎?

网友:
咦~二極體的零件編號用"CR"阿?

网友:
這片電路板上的都是用 CR 來代表二極體..

不過那個色碼我怎麼看都只有二碼, 我查到的資料是三碼以上的..

以下的說明, 可參考一下:

http://tw.myblog.yahoo.com/agood ... 4493&next=14474

网友:
看樓主的 CR26 的色碼應該是 1N12, 我找了一下確實有這個東東..

請使用 Google 用關鍵字 1n12 diode 就可找到了..

网友:
可是它下面的符號不是"稽納二級體"嗎?!

棕紅色不是等於12V?!

有時可以看一下電路板的標示,或跑一下線路...

如果零件工作正常順便量一下工作偏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W大的回復~
發文用中文小弟會改進的~

回复 网友B:
謝謝cremaker大~
提供的資訊~此篇已看過了~
疑問的是2條色碼沒看過

回复 网友C:
謝謝europe-chang大回復~
電路板上確實是稽納二極體的符號~
按照色碼表也許是12V~
目前努力跑線路中~

网友:
這片電路板上的都是用 CR 來代表二極體..

不過那個色碼我怎麼看都只有二碼, 我查到的資料是三碼以上的..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感謝!!!

网友:
第一次看到 【有顏色的】。。。CR26二極體
說不定以後 用的到【這種】1n12 di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