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麽軟體【檢查】來檢測【硬碟有無壞軌】

楼主(2010-10-18):
大家都用什麽軟體【檢查】來檢測【硬碟有無壞軌】
是【sFdisk】這個軟體嗎~還是有更好的軟體??

ps:因為最近有人說【Hitachi】的硬碟。。很容易壞。。
我想每3個月。。就檢查一次我的硬碟^-^

at/c54539448

网友:
我是用HD Tune掃壞軌,如圖
紅色框的快速掃描不要勾
藍色框裡的綠色部份為正常,紅色部份為壞軌

网友:
我個人偏好硬碟廠商提供的診斷程式...

网友:
習慣用 MHDD做硬碟壞軌掃描,優點是  快速,能知道哪一個磁區有問題與讀取速度
缺點 一發現壞軌,不管有沒有修復,資料好像都會遺失 一.一
使用前請三思
可找GOOGLE大神幫忙找資料唷

网友:
mhdd 確實比較好用

网友:
HD看運氣
有時線也會影響品質
hd tune 功能不錯^^

楼主:
謝謝yoyomay 。。的推薦 與圖

hd tune 功能不錯^^
【我剛才找到  】HD tune 4.5專業版【簡體字版】。。

用過不錯  我的seagate硬碟【320G】【16M記憶體】~【是 38度c】
....用error scan[有人翻譯作 錯誤掃描]。。。
----------------------------
版本<-->HD Tune Pro V4.50 xxx汉化版_主要用于检测硬盘传输率、数据传输率工具

01:04:17
用了1小時4分17秒~把【320G】掃描完畢^-^

------------------------
ps:改天掃描咱新買的Hitachi    320G  【16MB記憶體】的硬碟^-^

ps:程式很小。。只有501K
剛才有下到【一個版本】竟然要密碼><

网友:
HDTUNE的好處是可以立即看到S.M.A.R.T的資訊有沒有需注意的警訊
不過早期的版本開SEAGATE 80GB的在Spin Retry Count那一欄一定是黃色警告

MHDD的好處是有存取時間,可以知道是不是有快要壞掉的磁區

當然可信度最高的還是各家硬碟廠商自己的檢查程式
通常裡面也都有surface scan這種檢查有無壞軌的功能,缺點是,檢查時間真的有點久!!

网友:
我用 HDD Regenerator 1.71      跟  MHDD 4.6

不用進  windos

楼主:
HDTUNE的好處是可以立即看到S.M.A.R.T的資訊有沒有需注意的警訊
不過早期的版本開SEAGATE 80GB的在Spin Retry Count那一欄一定是黃色警告

我的【S.M.A.R.T】都正常。。
剛好我的HDTUNE版本有【剪貼簿的功能】。。我就把資料給大家看看。。。
本來呢是簡體字。。我轉換成繁體字的。。。^-^
ps:一句話。。全部都正常^-^
記憶體大小 :         16384 KB[16M]、
SATA II
我的硬碟【分成4個區】《--》  c: d: e: f:

===============資訊如下
HD Tune Pro: ST3320418AS 健康
ID                                  當前     最差     閾值     數據         狀態
(01) 底層數據讀取錯誤率             114      99       6        73936394     正常
(03) 馬達旋轉到標準轉速所需時間     97       97       0        0            正常
(04) 馬達啓動/停止計數              100      100      20       371          正常
(05) 重映射扇區計數                 100      100      36       0            正常
(07) 尋道錯誤率                     56       53       30       33408378     正常
(09) 累計通電時間計數               98       98       0        2085         正常
(0A) 馬達重試計數                   100      100      97       0            正常
(0C) 通電周期計數                   100      100      20       371          正常
(B7) (未知的屬性)                   100      100      0        0            正常
(B8) 末尾到末尾錯誤檢測             100      100      99       0            正常
(BB) 反饋無法校正的錯誤             100      100      0        0            正常
(BC) 指令超時                       100      100      0        2            正常
(BD) (未知的屬性)                   100      100      0        0            正常
(BE) 氣流溫度                       62       56       45       689635366    正常
(C2) 溫度                           38       44       0        38           正常
(C3) 硬件 ECC 校正                  71       56       0        73936394     正常
(C5) 當前待映射的扇區數             100      100      0        0            正常
(C6) 脫機無法校正的扇區數           100      100      0        0            正常
(C7) Ultra DMA CRC 錯誤計數         200      200      0        0            正常
(F0) 磁頭懸浮時間                   100      253      0        3081         正常
(F1) (未知的屬性)                   100      253      0        1679594164   正常
(F2) (未知的屬性)                   100      253      0        -1175416015  正常
健康狀態              : 正常
----------------------------------------
HD Tune Pro: ST3320418AS 信息
固件版本 :         CC44
序列號 :                  5VM3WQXB
容量 :             320.1 gB (298.1 GB)
緩存大小 :         16384 KB
扇區大小 :         512 bytes
標準 :             ATA8-ACS - SATA II
支持糢式 :         UDMA Mode 6
當前糢式 :         UDMA Mode 6
平均速度 :         82MB/秒
磁盤轉速 :         7200 RPM

【S.M.A.R.T :                    是】
【48位尋址 :                     是】
預先讀取 :                     是
寫入緩存 :                     是
主保護區域 :                   是
設備配置覆蓋 :                 是
固件升級 :                     是
自動噪音管理 :                 是
電源管理 :                     是
高級電源管理 :                 否
接口電源管理 :                 否
待機時通電 :                   是
安全糢式 :                     是
原生指令序列 (NCQ) :           是

【卷標          : (C】==磁碟
容量          : 32137 MB
剩餘          : 24956 MB
使用          : 22%
文件系統      : NTFS
序列號        : 8C4A-D297
【卷標          : SOFTWARE (D】
容量          : 100366 MB
剩餘          : 41690 MB
使用          : 58%
文件系統      : FAT32
序列號        : 8236-DBD6
【卷標          : MEDIA (E】
容量          : 100366 MB
剩餘          : 30983 MB
使用          : 69%
文件系統      : FAT32
序列號        : C352-49C7
【卷標          : BACKUP (F】
容量          : 72306 MB
剩餘          : 19638 MB
使用          : 73%
文件系統      : FAT32
序列號        : 046D-B7C4
--------------
HD Tune Pro: ST3320418AS 【錯誤掃描】
【已掃描過的數據 : 319 gB】
【損壞的塊 :       0.0 %】
已過去的時間   : 1:04:17
-------------------
HD Tune Pro: ST3320418AS 額外測試
測試容量:      全部
隨機尋道  53 IOPS 18.9  0.026 MB/秒
蝴蝶尋道  45 IOPS 22.0  0.022 MB/秒
隨機尋道 / 大小 64 KB 52 IOPS 19.3  0.798 MB/秒
隨機尋道 / 大小 8 MB 14 IOPS 73.1  55.452 MB/秒
連續讀取磁道外圈 1613 IOPS 0.6  100.808 MB/秒
連續讀取磁道中部 1152 IOPS 0.9  71.987 MB/秒
連續讀取磁道內圈 896 IOPS 1.1  55.987 MB/秒
突發速率  3011 IOPS 0.3  188.210 MB/秒

网友:
本來用HDD 1.5版,不過現在改用HDD v1.70版速度比1.5快100倍哦!

楼主:
本來用HDD 1.5版,不過現在改用HDD v1.70版速度比1.5快100倍哦

剛才我有用~   HDD v1.70版【做一個開機片  光碟片】。。在dos下面【檢測硬碟】。。。
感覺還可以。。不過我用的是[未注冊版] 【limited version】...320G要用 【2小時的時間】《--》我想注冊板。。應該是【一個小時】吧^-^

ps:   v1.70版支持 FAT  NTFS  unformatted and  unpartitioned disk a
===============
HHD Regenerated  allows  to repair bad sectors on damaged Hard disk drives without lossed of the existing data.

ps:原本以為 每次都要花【1小時檢測硬碟】《--》剛才發現HD Tune Pro【錯誤掃描】
裏面有個【快速掃描】~花40秒就能【掃描完成一顆硬碟】~真方便^-^ 2010.10.28    00:30分

HD Tune Pro: ST3320418AS 【錯誤掃描】
【已掃描過的數據 : 319 gB】
【損壞的塊 :       0.0 %】
已過去的時間   : 1: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