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電源供應器無加載為何不能啟動

楼主(2010-10-18):
日前修理了一批 IN WIN的電源供應器,修好之後有同事來借用但隨及又拿回來,問我一句:我用綠色短路,為何不能啟動?我心想怎會?每台都經過燈泡加載試過,是正常的。詳問之下知道他是未加載直接用綠色 5VSB對地短路,風扇轉了了 一圈後隨即又停止,電源確實沒啟動,請問這是怎樣的原因?因為綠色 5VSB對地短路(不加載)在別牌的電源是可以正常啟動的。圖片三是 IN WIN加載後啟動

IN WIN

IN WIN

無加載不能啟動

無加載不能啟動

用電源大師可以啟動

用電源大師可以啟動

网友:
未滿足其最低輸出,電源因輸出超壓保護而關閉。
交換式電源在啟動時,若輸出無任何負載(空載),容易導致輸出瞬間超壓,而觸動保護電路,所以大部分電源內部會有一些DUMMY LOAD(假負載),但有些電源為了效率,會縮小或取消DUMMY LOAD配置,這時就會有最低負載量限制,避免電源啟動時因為空載而超壓。

楼主:
謝謝狼大。
所以說來這樣的電路也是一種保護,而有些電源就會加配 DUMMY LOAD 電路,是這樣嗎?

网友:
這個問題也困擾著我, 經狼大一說, 原來如此, 受教了..

另外, 那顆 POWER 做的很單簿, 是隨機殼附贈的嗎?

网友:
謝謝狼大。
所以說來這樣的電路也是一種保護,而有些電源就會加配 DUMMY LOAD 電路,是這樣嗎? ...
引用 网友A:

安排在輸出端的電阻通常是做為DUMMY LOAD使用,後期電源為了提升效率及SOFT-START(軟啟動)應用,可縮小甚至捨棄DUMMY LOAD使用。

楼主:
喔不,圖2左邊的版子是我的HP 印表機電源版,故障品收藏了4-5年,上周將它拿來研究,已完修,當時更換新版價錢是 3500大洋,硬是忍痛將它送修,也幸好當時有要回我的故障版。

IN WIN 的電源供應器維修,我有PO在版上。那顆IC SG6105 到大陸找到零件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31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