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400 512M RAM, MENTEST86 3.4 測試一直錯,有人知道那錯了嗎?

楼主(2010-10-18):
左下方的第6個一直error,這是僑集科技的ram,不知有沒有終保,
它是雙面的,不知是那一顆壞了!

知道的人告知一下吧,感恩!

网友:
圖片看不到捏..

楼主:
貼圖不是給網址嗎,我有打,也看得到,怎錢今天就不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有終保ㄋ如果是壞顆粒沒有熱風槍也沒辦法搞

楼主:
打電話問了亞銳士,說這支RAM的條碼指出買的時候只有保固一年,後來買的才有終身!
真摻,看本網的方法來修修看吧!

楼主:
本來可開機的用rst測後,補焊了第5顆晶片的排阻後,不開機了!怎辦?

网友(2010-11-29):
僑集的晶片是VeriTech的....算是沒有終保的...
測試錯誤應該把主機配備列出來...這樣才能確定..
yahoo的圖無法外連
本來可開機弄到不可開機..表示已經更嚴重了...
2手的ddr400 VR晶片的大概250~300就有了..

网友:
修一代ddr不開機備專用主板平台一般好的代壞的,專業軟體測出壞顆粒

网友:
我手上也有VeriTech(僑集)的故障記憶體,我請問過開電腦商店的朋友,他們說只保固一年。
所以我也只等著拆顆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