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ASUS U5F 筆電開機沒畫面

楼主(2010-10-18):
朋友給我一台筆電,當然,是壞掉的 XD
因此,趁著閒暇之餘,將它給拆了

開機→無畫面
CPU 風扇沒在轉
光碟機有反應,可以退出
原本有燈號會閃的,過了一段時間再把它拿出來開機,現在開機只會看到"電源燈亮著"
開機放一段時間後,並不會聽到進作業系統的音效,硬碟讀取燈沒有閃爍

請教下一步該怎麼做呢?

1.有想過要借記憶體來試,不過可能要等到周末
2.可以借到熱風槍來吹,亂吹會不會死的更快啊 XD

网友:
記憶體要裝上測試喔!修筆電還是會有P、C、R的步驟,P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話,先確認看看。
大致的供電,如果都到位了,再考慮看看其他方向。

网友:
U5F不是有內建512mb的記憶體
先裝診斷卡看CPU是否有動作或有其他故障螞
再來就是照樓上大大說的檢查P→C→R

楼主:
汗… 我只知道 CPR
P Power?
C ?
R ?

原本就有記憶體"還在",只是猜測是不是記憶體有故障,所以才會想去借來試試看

>診斷卡
是該入手這樣的工具了,版上有推薦的或是經營此道的網友嗎?懇請推薦 m(_._)m

网友:
記憶體有時壞了,會不開機!試試診斷卡或換ram,ram要一支一支測!

网友:
回复 楼主:

    聽你的敘述 你的應該是 晶片 掛點了 無畫面出現
因為他還有出現os系統聲音此款 cpu是溫控的 開機應該會轉一下 就停 等溫度上升後才會在轉動

网友:
回覆 6# 0982788072

阿國大您是不是又忙昏了?呵呵!並沒有聽到OS的聲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筆電若沒有miniPCI插槽,那麼也無法用除錯卡。

楼主:
筆電在右側有個迷之插槽,把保護蓋拿掉,還蠻深的,可以看到裡面有銅腳
只能說… NPNT
找時間讓它秀一下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又熬夜 一一 快瘋了 一一還找不到適合的地方搬家一一_~_~
有些鬱悶
正常來說 筆記電腦上的ˊ電源登有閃2下 表示 記憶體已經偵測 OK 再來就抓其他問題了
他的問題 晶片 成分居多

楼主:
請教 U5F 的 Express Card 的洞是否就是所謂的 mini PCI 呢?
http://store.pchome.com.tw/7753000/M00395787.htm
http://zh.wikipedia.org/zh/PCI_Express

有三個主要的燈號
1 2 電源

按下電源鍵後,電源燈就會一直亮著
而 1 2 兩顆會同時閃一下,然後就什麼都沒反應了
電源燈持續亮著,並沒有『電源燈閃兩下』的狀況

网友:
那個Express Card的擴充槽,是PCI-E喔!
閃兩下就沒其他反應.....開機流程失敗(想當然爾),但還是有一些關鍵點喔!例如,風扇沒有轉動,光碟機可以進出托盤,因此可以粗略確定不是短路保護,而是像阿國大說的,其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