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七盟 ST-250MAD 05的不知名零件

楼主(2010-10-18):
在維修 七盟 ST-250MAD 05E  碰到不知名零件,請問大大有人知道這是甚麼零件嗎?

七盟 ST-250MAD 05E 故障現像是:不能啟動,拆開目視檢查先發現了三個零件有問題,分別是 電阻 R13, R24 ,IC 8,原來的兩顆燒壞的電阻已不知去向,剩下這顆IC8有短路現像,但是卻不清楚這是甚麼零件,請問大大們能幫我看看這顆是甚麼好嗎?謝謝大家。

機殼

機殼

焊接面

焊接面

正面

正面

不明零件 IC8

不明零件 IC8

网友:
可以將其視為輔助電源電路用小功率PWM IC。

楼主:
小功率PWM IC  我可以用哪些替代元件呢?

网友:
一般要找到相同封裝及腳位的相容品不太容易

楼主:
啊,看來我又遇到難題了...怎辦?  封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我比較想知道,你如何認定是它壞了。

网友:
這台七盟我沒看過,看起來真古錐。

楼主:
哇 ,大哥在問話了.....
這顆是新品,原品目前只剩下故障的 IC8還在,另2顆電阻換下之後已不知去向,原品是插上電源不能啟動,主電容是165V`,我倒忘了有沒 5VSB (記性已大不如前了,經常找不到一小時前拆下的零件擺哪?)
應該說是 IC8 我是用交叉比對方式,有短路現像,電組有燒嘿,阻值已改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在電路板上測量有短路還是拆下IC8確定它短路?

网友:
這類PWM IC目前遇過燒壞的都有明顯爆毀痕跡,伴隨開關晶體損壞

网友:
不好找的IC也是維修上的一大問題啊!

看來「反阻礙資訊大軍」也有反治的大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於擱置已有一段時間了,今天再把它找出來回溫一下...,當時是不能啟動,拆開看看有沒燒零件,找著找著就看到2顆電組已不成形無法辨認,就順著周邊再看一下,同時借出一台新品比照,是先在板子上比對之後又再拆下量,證實 IC8有兩腳間已短路了,就是下中間腳和上左第一腳間短路,我還沒劃周邊電路,不過已知下左第一腳是地端。6支腳的 PWM 我試著找找相關的。
由於有一些待修品在排隊,這台一時不能搞定,只好暫時冰起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確是如您所說,一顆 2sk2717掛了,等找到IC再繼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