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OLYVIEW PT-A718螢幕AD大修紀錄
火...

楼主(2010-10-19):
一部POLYVIEW PT-A718螢幕,故障原因為不過電,原本以為是常見的19V變壓器異常或是MLCC短路導致AD保險絲燒燬,用正常的19V供電仍舊無反應,拆開一看才發現AD上有明顯的損壞
音頻放大晶片UA1已經破損
3.3V穩壓IC U5也有明顯破損

故障點標示如下:

維修流程:
1.拆除UA1後測量電壓,DC-DC電源電路的5V未輸出,檢查為MOSFET QP8短路及PWM IC UP1異常,更換後已有5V輸出

2.按壓電源開關仍無反應,檢查U4(3.3V穩壓IC)、U5(3.3V穩壓IC)、U6(2.5V穩壓IC)均無輸出,更換後已有電壓輸出,電源可正常啟動

3.顯示畫面顏色異常,色彩呈現反相,且背景偏亮+閃爍,進入工程模式,發現所有數據均為0,嘗試執行EEPROM INIT(下圖為工模示意圖,並非異常時數值)

4.EEPROM INIT無效,各數據仍為0,嘗試更換主晶片左側SO-8封裝24C16 EEPROM,更換後EEPROM INIT數值已可正常儲存,但色彩及亮度仍舊異常

5.此時發現標準模式下OSD選單內有亂碼,推測可能是儲存主程序的U12 PLCC32 S29C51001T-90J有受損,更換良品後OSD選單正常

6.進入工模再進行一次EEPROM INIT,因更換過主程序EEPROM所以其數值再度變動,色彩較正常些,但整體螢幕仍偏亮許多

7.色彩正常,亮度異常推測是GAMMA電壓有誤,因此面板的電源電路均做在AD上,故找出AD上Vgamma測試點。

8.這裡使用電阻分壓方式來分出各gamma電壓,所以先檢查電阻是否有異常,測量到R54時發現到阻值明顯與標示有出入(應為5歐姆,但實際測量為數K)

9.從廢板上找出一同阻值電阻,更換上去後亮度及色彩均恢復正常

損壞的零件一覽表

推測應是5V DC-DC的QP8 MOSFET短路損壞後(無法判定是否是UP1損壞導致QP8故障),19V輸入直接衝入UA1、U4、U5、U6並導致其燒毀,同時造成程序用及儲存用EEPROM異常,而Vgamma10的R54電阻異常的實際原因不明。

結論:下次修理還是換一片比較省事n_133|" />

网友:
狼大又是一次精采的實例維修,要是換成是小弟在修....
大概沒那個耐心吧~換新的AD板了吧!!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修這塊AD板花了您很長時間吧!狼大有幾天沒有發文,應該都還在修東西吧!

网友:
真的遇到這種多重故障的板子,真的有一股要砸機的衝動,
真佩服狼大的耐心,下次絕對要穩著性子,慢慢追查

网友:
好大工程的維修歷程!狼大真厲害,這麼多的問題兩三下就解決了;要換的東西,取得上,若沒有廢板去挖,還真不知道要上哪找那些零件,韌體程式也是一樣..........背後的花的力氣真大。

音效的功能沒啥用到,狼大您就沒有換囉?

网友:
精彩的維修文

一般看到這樣應該會直接換版吧

楼主:
因為螢幕使用者未使用內建喇叭,加上印刷電路板PAD因燒毀而受損,所以未裝UA1。
維修過程中也漏照一些故障畫面,僅能敘述,請見諒。

這類嚴重故障,有備用板的話建議還是直接換比較快,這次算是剛好沒這型號的備板+練功心態才會修下去。

网友:
別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樂,哇哈哈哈哈~~~~
這不是我說的,這是黑白郎君說的。

狼大修理得很痛苦,但是我們看得很快樂。多謝狼大的貼文。
(我修了那顆別人棄修(或弄壞)的七盟power之後就知道那種修一台像修三台的感覺了。)

网友:
哇!多重故障點維修,狼大真是太強了!
經典文章又一篇!!

网友:
我懷疑....有人把12V往音效孔插入造成的故障拉....
不然怎麼可能連音效IC也給燒了

网友:
應該沒有那麼小的12V插頭吧!
除非這台很特別。

楼主:
其實這類吃5V的音頻放大晶片,當5V異常時就會使喇叭出怪聲,在繼續用下去就會導致晶片燒毀。
這裡的例子是因為19V→5V DC-DC降壓迴路中的MOSFET擊穿短路(可以看到QP8的PCB也有變色),使19V進入5V迴路,導致功放IC及三顆三端子調整IC掛點

网友:
這麼強..........
這是我所不及之處........
要是我早換板了!

网友:
感謝狼大精采又仔細的圖文解說,正吸收消化中

网友:
從頭看到尾後,發現根本看不懂啊~
一連串的故障,真是好精彩,
狼大,你說的換板,是換同一個板子,還是公板

楼主:
奇美這種面板部分電路做在AD上的做法,無法使用一般通用公板代用之,一定要找相同/相容的原廠板或是原板修復。

這次運氣算不錯,主晶片沒有損壞,故障也都剛好有找到,不然還是做白工

网友:
狼大不愧是 狼大 ~~~

如此多重故障都可修好 !!

我等 望塵莫及 ~~~

网友:
佩服!佩服!

我已經快要把狼大當成"神"來膜拜了!!

謝謝狼大.高功力的分享..

楼主:
一次成功的維修是踩過許多失敗的案例而來的n_143|

與各位共勉之

网友:
換板是講速度,修好是靠技術咩....當練功囉

网友:
這塊AD板我要三天才能完修n_016|
Orz... 只能說狼仔太強了!

网友:
這塊AD板我要三天才能完修
Orz... 只能說狼仔太強了!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功力可能要修三年,也修不好,只能說上面的各位大大,仰之瀰高,佩服

网友:
狼大真是太強了.不知道我何時才能有這樣高強功力阿

网友:
這一片AD板當時我也找很久...
原因是某個區塊整個燒到不行!
結果居然發現有人在賣...離狼大的窩很近~在鳳山那邊
http://fuchen.tw/index.php
剛看一下好像17的下架了 只看到19的 有需要的人可以去問看看
我買記得五百的樣子=..=' 金錢換取時間...不然就棄修了
而且是新品=..='
最扯的是他說原板他們要收回去...
想要趕緊修好就答應他們了
反正那塊AD板也沒救了...
這塊有蠻多個版本的 不過都可以通用...
面板價格再跌下去維修的CASE又會越來越少
維修的行情也越來越差 越做越辛苦
要不是對於維修還保有熱情
恐怕我應該不會在和大家奮鬥了n_137|

网友:
栽一塊新版應該快多了

网友:
狼大真的好猛喔~~因為我都看的姆煞煞(太多專有名詞~小弟學淺才疏~我應該要更努力)
我也覺得要用原本的下去修才好耶~畢竟可以學的更多也可以了解哪邊損壞
除非逼不得已才換公板~這樣就可以順便訓練一下
謝謝狼大精闢的分享~~

网友:
實在太厲害了。。有那麼多的故障點~都能修^-^

网友:
非常精彩的維修~ 鼓掌~~~~~~~~
真希望我也會維修 AD 板~

网友:
狼大的文章小弟已拜讀多篇,
雖然未能完全明白,已令我獲益良多.
請問狼大更換 PLCC32 S29C51001T-90J 是否要燒主程序?
怎樣才找到合用的程序?

网友:
想請問一下狼大與其他前輩們~ 如果想了解電子元件~

該買哪些書~或者哪邊有資訊~?

我完全不知道那顆 05X 那些是電阻...

我想= =~ 如果是我維修的話~ 我只看出   擊穿的那兩顆元件壞掉...

= =" 那些~ 幾V 哪歐姆~ 完全不懂Orz~

不過我有再論壇下載一些資料~ 有空來充實充實自己嚕~

感覺維修真的是~ 滿不錯的 休閒興趣~^^

网友:
真厲害,這麼多的問題兩三下就解決了
一般看到這樣應該會直接換版

网友:
找了好久才發現網頁換到這裡來~~
看到的又是精采的教學~~
~~~~~~~~讚~~~~~~~~~~

网友:
如果是我早就換板了,必竟除了能力不足之外,另外時間可能會耗太久,在這薄利時代,時間就是金錢。

网友:
一次要換這麼多的零件,就表示受損範圍很廣,如果沒有深厚的底子,是玩不來的,技術真不是蓋的,而又願意經驗分享,讓人打從心裡佩服,有您真好,謝謝

网友:
狼大的技術本位是一流的,放眼臺灣,無人出其右。

网友:
狼大不愧是 狼大
像這一類的多重故障點 光一一檢修量測就不知道花您多少心力跟腦細胞
還無私地分享維修經驗
如果是我就直接換一片AD版了  不然會光查就先瘋掉了

网友:
不行啊狼大,您直接換公板,我們就看不到更精彩的維修實例了,您說是吧!

网友:
不愧是狼大.好精采阿.狼大雖然換一塊比較快.但我們就學不到您的功力了n_043|

网友:
狼大功夫了得~佩服佩服

网友:
@@

掛的零件真多   狼大還真是有耐心

以後看到大多也是直接換板子比較快了吧

网友:
真是佩服狼大找出外觀ok但實際上已經壞掉的元件..不知何時才有這樣的功力...

网友(2011-03-01):
看完整個維修程序.讓人驚嘆

网友:
只能說太強了,我什麼時候才有這種功力 ㄚ!!虧我還是本科系ㄚ?!!!!感謝狼大!!真開眼界了!!

网友:
一部POLYVIEW PT-A718螢幕,故障原因為不過電,原本以為是常見的19V變壓器異常或是MLCC短路導致AD保險絲燒 ...
引用 网友B:

請教狼大,主程序是用原ROM的資料燒到別顆嗎? 還是用新資料燒到新ROM? 感謝~

楼主:
程序部分必須要找相同或相容來燒到好的MCU上,這裡的例子是直接交換之前留下的良品

网友:
狼大要給您拍拍手啦! 如果是換整片,我們就看不到維修實例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