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W誤動Vcom設定維修

楼主(2010-10-19):
一部VIEWSONIC VA1912W,原本故障是無背光,但是修理好後發現到顯像有異常
可以看到不僅畫面顏色失真,連OSD選單顏色也是有問題

進入工模後發現到Vcom數值不正確

用大絕-EEPROM INIT,載入原始程序數值,就恢復正常

故意把Vcom數值往下調,也可以得到反相的效果

結論:有工程模式選單的螢幕,數值盡量不要亂調

网友:
請問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网友:
恭喜狼大又完修一台三隻鳥,工程模式不要隨意進入調整,我想應該是對的,除非是數據無法儲存,要不然是不用常常進入查看及調整的!

楼主:
奇美系統(ACER的除外)進入方式是同時按下+及-鍵後再開機,就可以進入工程模式。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一台三隻鳥,感謝維修分享....^ ^

网友:
謝謝~~~~提供資料~

网友:
謝謝狼大的技術分享~~

楼主:
奇美系統算是比較怪咖的,Vcom電路設計在AD上,由工程模式調整,一不小心動到就會直接影響畫面

网友:
學到了...那這種不算故障囉
是欠調整..

楼主:
原本的P+I也是有問題的,但不是很確定為何會被動到工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 您好 ~ !
恭喜完修 !
想冒昧請教您 EEPROM INIT 載入原始程序數值   算是用  EEPROM燒錄器  燒入原機型原本的控制數
值是嗎 ?
INIT 原始程序數值這資料要如何取得呢 ?

楼主:
EEPROM INIT會將主程序內所記錄的預設值寫入記憶設定用SERIAL EEPROM(24C08/24C16),所以不用工具,可透過工程模式來進行,可看到工模選單中就有EEPROM INIT選項

不過建議按下前,先記住原始值,以免發生因補償/修正值異常導致的顯像及色彩異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  狼(大)  回覆說明 , 又學到了無價寶貴知識 ! 下次一定要多學一些 有關 工模選單 EEPROM INIT 選項 校調技術 ! 感謝 ! ~

网友:
狼大真是技術高超..而且不吝嗇的完修說明.真謝謝分享正在消化學習中n_038|

网友:
又學到一樣..感謝...

网友:
真是沒想到這樣也會變成這樣子,現在知道了

网友:
哇,真是厲害.下次要小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