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 PLAYER 聲音輸出變小

楼主(2010-10-19):
家裡的DVD PLAYER 聲音輸出變小,影像輸出正常,已經將DVD PLAYER聲音輸出調到最大還是很小聲,需要將電視機的音量調到最大才聽的到聲音,請問各位高手要檢查哪些零件是故障的.

网友:
大大您好,輸出會有放大電路,工作電壓會影響放大的振幅,可以檢查看看電壓是否偏低,接著看看ADC之後,電晶體構成的放大電路,電晶體有沒有老化的現象,或是周圍的旁路、耦合電容有無容值偏低。

挑比較簡單的,從輸出回找,容易些。

网友:
.....有AC3...有5.1...還有所謂的立體聲....
那請問....你是看DVD會小聲...那拿各CD下去放...還是會小聲嗎???

楼主:
聽CD一樣很小聲,可以告知圖片中的哪些零件有可能故障,讓我可以拆下來測試或找零件更換。

网友:
先換條端子線  測試看看

楼主:
av訊號線更換後情況還是一樣,端子座也噴過WD40一樣很小聲,試過只有單獨接右聲道或左聲道一樣很小聲,
補上電路版全圖與背後端子插座

電路板

電路板

端子插座

端子插座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