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液晶電視 只有藍燈亮KLT-4256

楼主(2010-10-19):
歌林液晶電視 KLT-4256只有藍燈亮其他全無開始維修   看清楚電源板電容爆了   換上新電容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這應該算是"軟"的!!

网友:
恭喜完修,又多一台電視可以看了!如果是給服務站修理,不曉得要多少$$$$$?

网友:
大大撿到軟的哦!
恭喜大大囉!

网友:
恭喜了!
解焊下來的電容如果是爆的那它屁滾尿流,
裝上新的電容站的直直的,
焊點亮亮的看就舒服!
其實換電容也可以當成是一門藝術!

网友:
恭喜恭喜少一筆開銷......

网友:
恭喜完修..goooooood

网友:
怎麼看不出換了哪幾顆電容

网友:
第2張圖左上角就有故障電容...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
照片中:要乖乖聽老師的話喔XDD

网友:
果然是維修換電容
成功率佔不少

网友:
這樣進了服務站......那就虧大了~~~

网友:
怎麼我碰到都是硬的,搬得要很累,修的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