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350BKV,5VSB 變成 9V(電壓修好了,但會熄火)

楼主(2010-10-19):
拆開來看一棵 2200uF25V 鼓起,換新之後, 插上電源,開關 ON,有高頻聲,量5VSB竟然是 9V多一些些。
不知該從哪裡查起?

承蒙大家的幫忙已經修好了,修了三個地方,圖下用藍筆圈起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當然查5VSB的電路呀!

网友:
WISH大之前的教學有說有5VSB 查低壓,沒5VSB查高壓
我不會修理,但請你參考WISH大的名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网友:
七盟BKV系列5VSB偏高算是通病了....先檢查低壓側的電容.
另外, 板上有很多文章可參考.

网友:
可以先查二次側回授相關電路,並看看焊接時是否有使焊點有相碰。

网友:
這篇應該有你要的答案 !!

請仔細研讀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4%B8%83%E7%9B%9F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各種解決方案!
找到一棵R21電阻燒毀,可是已經無法辨識阻值。ST350BKV R21 的阻值是多少?就在電路板的邊邊豎起來的。
無法照相給各位看...因為所有的雞絲都在沒有 Power 的電腦上面。

楼主:
找到了 R21 據說是 1K,就在論壇裡...哈哈,希望沒錯!來去試試看!

楼主:
跟大家報告維修進度....
換了上述的 1K 電阻,又換了在散熱片缺口正下方稍微鼓起的470uF16V電容。
接電測電壓,5VSB跟PowerOK都是 8.8V。

网友:
參考下面這篇的維修心得,

http://bbs.pigoo.com/thread-23114-1-2.html

說不定是同樣的問題點!

网友:
5V[sub]SB[/sub]輸出附近的5.1V穩壓二極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788&extra=page%3D1
用論壇"'搜索"功能
輸入"350BKV"
好多篇呀
這款火牛是銷路好還是易故障

网友:
5VSB跟PowerOK都是 8.8V,電壓不是過高嗎? 那顆"10uf/50v電容注意一下

网友:
5VSB跟PowerOK都是 8.8V,電壓不是過高嗎? 那顆"10uf/50v電容注意一下
引用 网友A:

+1

先前修的一台同型的, 問題也是出在這個電容上..

网友:
有高頻音又5VSB過高,那十之九就是C10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3114-1-2.html
最後面那張照片下面的紅圈。就是那裡了。
(這個問題很容易讓你誤會問題是在低壓側,其實是在高壓側。)

网友:
5V輸出附近的5.1V穩壓二極體

用論壇"'搜索"功能
輸入"350BKV"
好多篇呀
這款火牛是銷路好還是易故障 ...
引用 网友B:

這如 shunxing 說的, 是通病啦..

像 300、350、420 .. 系列的都有這個問題..

楼主:
有高頻音又5VSB過高,那十之九就是C10了。

最後面那張照片下面的紅圈。就是那裡了。
(這個問題很容易讓 ...
引用 网友C:

謝謝大家!尤其是 draculaxx 明確的指出是哪一顆電容,換下來之後,使用今天剛到手的電容表一量果然只剩下1.48uF。
換上一顆好的之後,5VSB 從 8.8V 變成 5.12V!

楼主:
正想把電源裝回去時....發現主機板一堆電容全部鼓起

网友:
正想把電源裝回去時....發現主機板一堆電容全部鼓起
引用 楼主:

這台用的是 CapXon 的電容, 這類問題很多的.. XD..

楼主:
用了半天之後又突然沒電。有時一開就沒電當機,有時可以用個兩三小時之後突然沒電。
再拆下來,接電,開關打開,一量這次變成 5VSB 沒電壓,拆開,沒看到電容鼓起,沒燒焦痕跡....這下子難度更高了........還在查修中......

网友:
內部大小電容容易出問題,若只換外觀異常的,容易會漏掉其他外觀正常但有問題的

楼主:
抱歉,電壓沒問題,是我量錯了。
可能要從記憶體跟主機板去查問題了。

楼主:
把原先以為修好的電源裝上去之後,有時用個4小時,有時2小時,有時數分鐘,有時數秒鐘,電源就熄火。這期間還懷疑:主機板、記憶體...有問題。
最後,換上一顆新的同型號的電源,連續開機用了兩天都沒熄火,確定是電源還沒修好。

請教大家,這該從何查起?

网友:
把可疑的地方補焊看看。不然用筷子或塑膠棒到處頂一頂,讓零件焊接的腳變一點形,看看能不能剛好碰到接通。
(電容已經換過了。要我猜的話,電感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