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禁遙控器 這是 VR還是 修整電容

楼主(2010-10-19):
請問這顆元件是SMD的VR還是 修整電容
因為這個遙控器無法遙控  測試其他零件都正常
只剩這顆 不知是不是這個故障的原因

网友:
那是可變電容(VC)
是微調發射頻率用的
你有試試看邊調整那顆邊發射信號看能否對頻嗎?

网友:
其實它上面已經說出了. VC1, 是可變電容..

楼主:
感謝 小國 和  cremaker 兩位大大的指點 我有邊調邊測試 不過還是無法遙控

网友:
這微調頻率,要用非金屬棒,用竹筷削平像一,慢慢轉耐心應該就可對到

网友:
不是微動開關(按鈕)故障阿?

楼主:
SW測量是導通的

网友:
換新電池試試看,應該是頻率跑掉.如有有頻譜就知道有無發射..

网友:
門禁遙控器一般使用12V小電池1.確認電池電壓12V以上,2.按鍵SW供能正在(按下時SW阻抗<50歐姆)
以上兩項正常仍無遙控功能,繼續3.按"開"SW不放,微調頻率,用非金屬棒,如竹筷削平像一,慢慢轉耐心應該就可對到,以上請參考

楼主:
請問遙控器的頻率是多少 測量點該測哪裡

网友:
請教如何測量頻率ㄋ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各作用 微調頻率使用的 一一!!!

网友(2010-11-28):
一般遙控器的頻率大約 230~380Mhz
需用計頻器或示波器測量
這類遙控器最會故障的地方
1.按鍵
2.小零件斷裂或空焊(經常摔到的人)
3.可變電容老化
4.基板漏電或彈片接觸不良(電池漏液)
提供給大家參考

楼主:
一般遙控器的頻率大約 230~380Mhz
需用計頻器或示波器測量
這類遙控器最會故障的地方
1.按鍵
2.小零件斷裂 ...
引用 网友A:

    無計頻器 示波器  還是放棄 花400再買一個

网友:
再拷貝一個吧 我們店裡便宜的一個才賣一個200元````除非你是跳碼ic不然~~~~換一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這位兄台~

怎麼分辨是不是跳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