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歐北幕" 新增第二彈
火..

楼主(2010-10-20):
每次收到故障螢幕時,最怕遇到被胡搞瞎搞的,例如下面的例子

這是一部ASUS 19吋LCD,正要拆時發現到下方已有被撬開痕跡,心裡已經有底,巡故障點到AD時,看到保險絲多了不該多的東西,一條短路的銅線n_119|
繼續追到面板,看到後方膠膜一個黑色的洞,大大不妙啊n_138|
掀開膠膜一看,乖乖,面板入電保險絲居然也有一個短路銅線n_123|
這樣搞的下場就是DC-DC電路嚴重燒燬,真是麻煩了....:on_144|

有保險絲燒斷,切記不要隨便用銅絲代替,否則還有機會處理的故障,可能會演變成無法挽回的餘地

网友:
這真有可能是「痞酷一族」啊!

這種修法一看就是好像看過這裡貼文的人,但又亂修。
這台應該是退修了吧!

楼主:
AD與P+I目前正常,搶救面板中,尚未恢復呼吸心跳n_141|

网友:
這個讓我想到了一件事 ,  有人說 [河豚] 很好吃  !!

肉鮮 味美 ...................... 聽得讓人都流口水了 !!!

聽完後當下就有人直接去捉 [河豚] 直接宰了 !!

當生魚片給吃下肚 !!

結果 當然是美味啊 !! 可是後果呢 ???

人有時侯很多事情只看一半聽一半 !!

然後就跟人家 [瞎起哄] !!

後果往往都很慘 !!

真正是 [黑巴馬]  他老母   (黑白母) 啦 !!

网友:
........PI就算了...畢竟那邊是大電流.....居然給你搞....面版也用這招....

楼主:
歐北幕第二彈
一部ASUS VW191,故障原因為無背光,拆開一看其中一口的燈管插座燒黑

插頭也無法倖免

照理說應該高壓開路時會切掉輸出,避免導致放電跳火現象,為何沒跳?原來是回授保護被BYPASS了(R26/R27位置處的人工焊點)

這是之前修過的同款P+I,可以看到相同位置R26/R27處並無此人工焊點

原來是因為該路燈管因老化而使點燈電流異常,高壓電路偵測到電流異常就會關閉高壓,為了使螢幕持續點燈不跳,將回授保護BYPASS,所以在當燈管損壞完全開路後,無法切掉高壓,使高壓從接頭處跳火,將插座及插頭燒黑,跳火同時也引起高壓電路過載,燒掉其輸入保險絲,所幸更換保險絲、燈管插座及插頭後,P+I已可正常供應高壓,面板內故障的燈管也將其更新,裝回後背光已可正常點亮。

网友:
真的是...根本就是亂搞嘛...
真不知道這些維修的人到底是怎麼弄得阿...

网友:
換作是我沒那種功力的話~~我不太敢幫人亂用~~
畢竟維修是一門良心事業~~亂搞好死不死造成人家家裡火燒家就慘了~~
我覺得還是必須要有一定的電子基礎才行~

网友:
直接ByPass 心臟還真是大顆呀
通常ByPass都是信號比較多
這次看到電壓源直接ByPass... 只能說... 無言呀!
就算能修復好了, 那天台電送錯電. 搞不好整間房子就這樣燒了n_073|

維修也是要講職業道德的

网友:
真是胡稿瞎稿亂稿
還是要憑良心ㄚ

网友:
這樣修好要怎樣算錢 ~...........超多 問體的 ~

网友:
哈哈哈哈.....狼大....這樣他們才會知道我們維修的苦衷阿...
反正本來是小病...被他們想省錢玩出大病來...也是他們自己玩的..
這樣他們才知道~不是隨便修修就會好的...以後出了狀況~~後悔的是他們自己

网友:
真的是歐北幕阿.看來要幫他念經了n_047|

网友:
這樣做實在不應該叫維修,是在亂搞。
應該還是要照原來的規格修,或如同W大說的,換上更好的零件。

這樣亂搞也給人家收錢的話,那外面的人就會對維修業者愈來愈沒信心。
或者認為維修業者能力不強,認為維修品都不耐用,不如去買新的算了。
(真正踏踏實實維修的行業人員,實力可是很強的。不像大家認為原廠就比較強。原廠只是對自己的產品強,那像外面遇到那麼多狀況,連原廠不修都接下來修。)

其實只要好好的經過維修,東西大多還滿耐用的。這是我會修東西以後的覺得,也覺得好多東西都被浪費了。

网友:
這篇應該轉到維修實例去。

是很寶貴的、別人失敗的實例。
也讓新手知道不要亂修。

网友:
真是"歐北幕"人為故障 焊工一流

网友:
噗...真的是亂搞...難怪狼大都忙到那麼晚~

网友:
加油,從失敗中成長!

网友:
這種方式也常在電機維修中看到
如保險絲包鋁箔.保險絲夾細鐵絲
真的不知該說什麼

网友:
斷保護、剪跳線..........

我也用細銅線當保險絲.........不過那是已經確認沒有重大短路時才敢這樣做,主要是偷懶,不想換新的保險絲,只好這樣用大約電流大小的保險絲先代用。
面板、AD就不敢這樣弄保險絲了。

手上幾塊好硬的液晶電源板子.........問題有夠難抓。

网友:
AD與P+I目前正常,搶救面板中,尚未恢復呼吸心跳
引用 网友A:

狼大又給它 "加精" 了..

沒問題了..

网友:
像例一這樣Q2燒毀,如果有電感表就能檢查旁邊的電感有沒有正常...

沒把握真的別沒事亂短路保險絲,災情擴大成這樣= =

网友:
我也常焊銅絲,不過都是在測試階段,ok了就要換回來

网友:
台語說 => " 好好的鱉殺倒屎流 "    本來可以修到新的一樣.確是搞爛報廢掉........殘念!!!

网友:
這位仁兄。。焊接技術很好。。但是【懶得買零件】。。實在是可惜呀  》《

网友:
這些亂搞的真的是心臟很大顆啊!
都不怕會造成火燒啊!

网友:
前人走過,後面的人就要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