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P171 D-SUB無顯示維修

楼主(2010-10-20):
一部VIEWSONIC VP171,連接DVI時可正常顯像,但連接D-SUB時背光點亮但無畫面,兩個D-SUB皆然。
因為DVI可正常顯像,僅D-SUB異常,表示問題出在AD上,此款螢幕屬於專業型機種,有兩個D-SUB與一個DVI,其中兩個D-SUB切換靠圖中紅框的類比資料選擇IC

因為接上D-SUB時,OSD並沒有顯示無信號,而像是沒有收到輸入一樣,螢幕點亮背光但卻無任何影像,目標先鎖定在該切換電路上,首先檢查附近元件,將鄰近的10uF電容拆下時發現底部有異狀

使用電容表測試容值皆與其標示10uF相差甚多

將這些10uF電容更新後,螢幕D-SUB輸入恢復正常

网友:
有時候電容底部已經漏液了,但外觀上不容易察覺,
需要靠經驗的累積和細心的觀察,
不過遇到電容漏夜容值變大的還真少見~
這類型液晶螢幕應該是繪圖用的吧...
不過有兩個D-SUB接口還真少見
感謝狼大的維修實例分享

附註:那個"港都狼仔"的貼紙真特別~

大家可以參考湯姆大叔那的介紹http://www.tomshardware.tw/957,review-957-14.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完修 ~ !
這些 10uF 電容應該是專司類比資料選擇IC的電源供應吧 ! TAICON 電容亦是爆漿的常客 !

网友:
狼大真是厲害.判斷問題乾淨俐落.要是我可能不會去測DVI正不正常.結果當然就是........繞一大圈.最後可能問題點也沒找到.

网友:
...............原來喔~~~
之前遇到這種都不知道怎麼維修~~~
原來電容也是兇手

网友:
嗯~這台當初我5年前買花了我15000元@@,到現在手邊有好幾台22吋的都還捨不得換...

网友:
所以電容更換時乾脆把上頭的都換換囉?

网友:
哈哈...好多電容喔~這個整板都換的話很燒錢...

网友:
狼大的 Logo 真有個性~   我有空來也做一個 哈哈  我在猜  那隻狼  應該是狼大自己畫的  不過 也太誇張了吧
下半部.............#^%$^$%^%   猛  ...(害羞)

网友:
雖然以前現身過
還是覺得狼大的貼紙好可愛

网友:
有時看起來正常的電容,實際上確是有問題的!
往往都會忽略掉這個部份!
狼大的問題判斷果然是強,讓小弟又學到了!

楼主:
是卡西歐標籤貼紙機內建的圖文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