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S2 兩種型號 有線手把 維修實例 (有夠硬)

楼主(2010-10-20):
待修實例介紹:
PS2 家用電玩主機 是 $ONY 享譽國際的熱銷商品,從問世販售至今已過數個寒暑...
許多宅男、大小朋友 或多或少,都耳熟能詳,可能家家戶戶都有一台,在家閒著沒事幹都會打打電玩。
自從踏入社會,開始工作之後,就將PS2當成神主牌位供俸..漸漸的主機已曚上淡淡的塵埃。
最近心血來潮,想要重拾當年的童心未泯的熱血,當按下POWER 鍵後..手把居然有部分按鍵無法作用..
唉!!真不該將PS2冷落在一旁許久...現在居然不理我了..
可是可愛的 親人的小孩來拜訪時,..都會看著PS2問說 : " 可以打電動玩具嗎? "..身為長輩的小弟為了面子..
不得不想辦法搞定它.....起初以為小小的手把 應該是很軟的問題...沒想到 冏rz 了...。
因目前還無法上傳圖片,但實際內部電路大致相同

待修實例照片:
目前市面上的 PS2 DUAL SHOCK 震動手把 大致分型號   SCHP-10010  A、H、M  三種 其中又分 原廠 和 副廠(部分又像似仿冒品= =")。
A型手把:自有的看起來就像是副廠,電路部份有點粗製濫造...(目前無照片提供)。
H型手把:
M型手把:很少看到過..故不在此討論。

待修實例故障原因:
十字按鍵  上 、左、下 、L1、R1、L2、R2 無作用 ,其他正常

待修實例處理方法:
因部分按鍵無作用,起初推測 應該是 按鍵背後 導電塑膠 磨耗 可是拆開一看 是很正常的厚度。
1. 鋁箔導電 :  貼上鋁箔紙 , 在黑色導電塑膠上 貼上 大小適中的鋁箔 ( 此方法 無效 )。
2. 2B鉛筆塗佈 :  上圖 照片 上方 綠色迷宮 就是所謂的 導電膜 想說 在 與 導電塑膠 接觸點 塗佈 ( 此方法 無效 )
      [原理 : 因 鉛筆裡的 鉛 還是 石墨成分 小弟有點忘了,..有導電特性 ,姑且一試)
3. 導電漆塗佈 :  因方法2 無效 故此方法 放棄
4. 後來 因緣際會取得 PS1 DUAL SHOCK SCPH 1200 A 型 手把 接上  按鍵居然全部正常工作 ....
    推測 應該 是 PS2 主機 偵測周邊的BIOS ...或者是 PS2 手把  內部處理晶片( BU6365K 225 H18 )  其中之ㄧ當掉了...

結論: 因無法獲得 PS2 主機 內部電路圖  很難判定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抓的到  PS1 1200 A型 卻 對 PS2 10010 H型 部分按鍵 無作用...真是有夠難處理。
           不知各位高手 有何高見?...

网友:
如果依照大大所提供之照片看來,可能問題點有二:
1.搖桿與主機間的連接線有問題.
2.按鍵薄膜板與主板之間連接pin有問題.
話說回來,我只拆過ps1的搖桿,兩著的差別好大0.0

楼主:
如果依照大大所提供之照片看來,可能問題點有二:
1.搖桿與主機間的連接線有問題.
2.按鍵薄膜板與主板之間連 ...
引用 网友A:

1 . 換連接線...那乾脆直接買新的算了...不過 市面上好像停產了..不太清楚 PS3 新型手把 有向下相容 支援PS2嗎?
2.  基本上  參考對岸的 說法 絕大部分是更換 綠色迷宮(導電膜) 就可以了
     可是 在台灣 很難找到  接觸點位置型號 要相同的 綠色迷宮導電膜
     不過讓我百思不解的是 小弟有兩隻 PS2 SCPH 10010 手把
     一支 故障原因 就如上述 所說的 一樣
     另一支 就是全部按鍵無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連接線部分問題,你可以試著用三用表量量看搖桿主板與連接主機插頭之間有無斷線.如果有,這倒不是不能處理,但光是要找斷線點就極為麻煩,如果是我,我絕對會棄修-_-.
至於綠色迷宮部分,你試試看把迷宮板拆下來,補強迷宮板與主板之間連接的那部份(用2b鉛筆或是導電漆),然後主板那部份的插pin座內部再清理一下,之後補焊,看可否復活.
ps3搖桿不能用在ps2上,在ps2主機上能用的搖桿種類就是ps1和ps2.ps2搖桿新品仍可買到,網拍價格帶約為不到200(非原廠)與450-500(原廠).

网友:
有一點忘了說,看這照片構造,這電路板組如果要裝回手把外殼,迷宮板部分應該要"對折"過去.
那就有一個可能,就是軟板摺疊之處斷線了.
如果真發生這狀況........
在台灣無法買到迷宮軟板的狀況下,只能判死刑,重買一支吧-_-.

网友:
你可以用你第一種方法鋁箔導電
但要焊線連接到相關焊點

网友:
我比較懷疑是按鍵的common點虛焊....

楼主:
測試 故障手把 主機插座 到 8Pin  線路正常 可以導通
但是 在  IC BU6365K 之前的電壓 測量 為3V 左右
經過 BU6365K 之後 電壓 衰減至 1.XX V 左右
測量正常動作之導電膜接觸點 電壓  正常
判斷 為 IC BU6365K  故障 但因 找不到 此種 IC 替代品 只好作罷.......
不知各位高手有何高見..?

网友(2010-11-24):
手把與主機的線斷.在那個圓型套線的地方.只是插頭很難拆

楼主:
手把與主機的線斷.在那個圓型套線的地方.只是插頭很難拆
引用 网友C:

請問老臣 前輩 是下圖 A處 橢圓體 還是 B處  連接處??

网友:
不好意思......沒注意帖子.......斷線點大概在A-B中間....你可在A後方切斷....A用尖嘴用力夾會開.....重點在B用套的很難拆....拆下後比對色線重焊.....小心線易斷......祝你完修

网友:
我的遇到的大都是...

PS2手把除了橡皮破裂更換以外.其他故障幾乎都修不好...

線的話也測量過.原廠線都沒斷

反而是副廠的可以靠拼裝修好...

楼主:
我的遇到的大都是...

PS2手把除了橡皮破裂更換以外.其他故障幾乎都修不好...

線的話也測量過.原廠線都沒 ...
引用 网友D:

可以說明一下 副廠 拼裝 拼哪? 怎麼拼?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副廠的零件大同小異.大都可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