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先進,聲寶營幕一閃一閃故障

楼主(2010-10-20):
聲寶crt營幕型號KM-718Q映像管營幕故障:情形如下:
起初:按下開關開機時,無影像,電源指示燈緣色燈亮,想說是否有空焊情形,把電路重要零件重新補
 焊,結果重新開機後正常,使用約一個小時後開始會有畫面由外側往內顯示,且會畫面會一閃一閃,
 畫面消失再顯示,一直重覆,仔細聴後面燈座有滴滴聲,隨著畫面發出聲音,請問先進,是何處故障

网友:
你再 PO 一篇文章, 就可貼圖了..

貼上圖來, 大家比較容易看得懂, 否則都要用 "猜" 的..

网友:
水平晶體應該掛了,水平晶體跟中功率晶體還有二極體是一同鎖在同一散熱片上面,三個都量看看,二極體接點要加焊,接觸不良會燒水平晶體,還有水平驅動附近的RELAY要補焊一下,祝你好運!

网友:
水平晶體 ,FBT燈座,注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