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ON LVW-5005 光碟錄放影機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0-10-20):
誰!到底是誰敢叫我修理這種東西?看到後面各位看官就知道這光碟錄放影機的主人也是個狠角色。

這台的故障據主人說是無法退片,拿到黃色小屋去維修,說是要換新,所以就到我這裡來了。

這當然需要先把光碟機座拿下來,不過一般光碟機面板上有一小孔讓我們強迫退片,但是這種的沒有,怎麼辦呢?找個工具敲一敲就可以了,敲那裡呢?就下圖的起子把手附近。

按一下面板上的退片鍵,再輕輕敲幾下機座,果然門就開了。

接著把光碟機座拖盤前面的面板拿掉,這個面板前蓋一般都是下方有二至三個卡榫固定著,你要一邊用小起子分開卡榫,一邊由下往上推,即可推開面板,這樣才能拿出機座。

打開機座保護蓋後就看到故障點了。

原來是皮帶老化了,這個不困難。但是要注意,像這種情形你應該買小一號的皮帶,為什麼?因為原來的皮帶已經被撐大了,你再換撐大後的皮帶規格,那還是沒修好,所以你要買小一號的才對,當然也不要買太緊的喔!
換好後就像這樣了。

換好皮帶後,先接上試試看可不可以進退片。

果然進退片都正常了,那就可以把保護蓋蓋上,再把機座裝進機箱內,最後把面板由上往下裝上。
接下來就是測試可否看片了,找了半天找不到音樂或影片光碟測試,居然找到一片........,隨便啦!

嗯!可以開始播放了。

播出畫面因為牽涉18禁,所以就不貼出來了!
那到底誰敢叫我修這個呢?答案是我的丈人!為了我的終身幸褔,我就修吧!
完工!

网友:
原來 W大 愛看  米國阿........

楼主:
什麼愛看米國阿....,我都是看日本啊.......。
說!那一片到底是誰拿來的!

网友:
flesh=肉
偶終於知道
肉片呀
這個名稱的由來啦

播出畫面因為牽涉18禁,所以就不貼出來了!
引用 网友A:

可是那張光碟片上的圖...
套句周董的口頭禪:嘿!屌!

网友:
沒有看阿凡達,a片版~~~~~~~~~~~~

网友:
這樣也能學到單字 XD
真是太強大了

网友:
這不會是原本卡住 的那一片吧 !!

進退不得 很 " 尷尬 " 的 !!

光碟上好像有看到一個女人在吃 [ 冰捧] ??

呵 !! ~~呵 !!

楼主:
我就說學工的都是色胚

网友:
回复 网友A:

   hahaw大 原來你都看米果的一一 真害 不過好貼切的維修實例

网友:
阿兜仔的都比較噁心
還是阿本的比較賞心悅目

网友:
難不成那片肉片阿是你岳父要給你學習用的

网友:
是看B片前的那一片嗎?

楼主:
你們到底是要看維修實例,還是要看肉片?

网友:
哦哦!正經一點,趕快看實例,
不過還是想知道那個為什麼叫肉片?

网友:
哦~原來今天家電維修區那麼熱鬧就是因為...肉片

网友:
到底.....那片test完後有沒有退出來n_134|
還是.....
          1.隨機附贈 (揪甘心ㄟ)  然後下次很快的又送修 (換一片新的)
          2.當然有退出來,然後晚上仔細的研究一下.......嗯....找看看是誰丟在這裡的線索n_134|
          3.片子放久了會讀不到,copy一份先...:on_116|

以上不是重點.......
這台的後方好像有tuner,能看電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台是錄放影機,可"看甲台錄乙台",所以有tuner.
把它拿來當選台器也行.

网友:
等等,有個重點問題.
w大您在完修送回之前有沒有記得把片子拿出來?
如果沒拿出來,機器送回去之後被您岳父母大人看到了..........

网友:
黃色鬼屋根本就不用把東西拿去修,如果想直接換新再去就好了 ....
話說前幾天去一位客戶那,說他家的電腦不開機,再找我修之前已透過他的友人找了黃色小屋的"工程師"過去看,看了後說是不過電要帶回檢查,結果當天下午黃色小屋的"工程師"說電腦要換cpu、主機板、記憶體,電供才能開機,結果那位客戶也換了(生意真好做耶@@),換好後客戶自行載回家,結果還是不過電,氣的半死打電話去罵說花了近萬元,電腦還是不過電,後來不知如何找上我們公司,我就過去看看,結果....他的電源線破皮....
我換了條電源線再加上我的車馬費200幫他搞定.....所以黃色鬼屋的電氣醫院實再是....
但是想想,他們這樣反而較好,因為換新可以賺比較多啊,啊我去換一條線也才賺個車馬費150元......

网友:
這當然需要先把光碟機座拿下來,不過一般光碟機面板上有一小孔讓我們強迫退片,但是這種的沒有,怎麼辦呢?找個工具敲一敲就可以了,敲那裡呢?就下圖的起子把手附近。

換橡皮筋也不簡單。。整臺都要拆掉!!

ps:強迫退片孔..有時候。。也不能戳太多次。。前年我因為【光碟無法退片】~連續戳7次~   ~一臺【teac】DVD的讀寫頭就燒掉了  ><   《--》所以千萬不要太相信【那條老舊的橡皮筋】【能夠退片】。。。說不定它就是【使鐳射讀寫頭】燒掉的元兇~
所以現在  我都是【把上蓋拆掉】。。直接按某個地方或【w大】敲的地方。。就能退片了^-^《--》~【假設橡皮筋斷掉~來拆光碟機~觸動能夠退片的卡筍~反而比較易拆光碟机】^-^

ps:這個橡皮筋【一條要 10元】。。。買10條就100元了。。
【因為橡皮筋放個1~3年就會軟掉+糊掉】~所以也不能多買!!》《
所以現在DVD我也比較少買了。。。

网友:
這一片應該要放在「寶藏文獻」供大家下載,
以便當測試片用,另...大家也會更努力po實例...

网友:
最後一張照片擺明是故意的n_118|

网友:
最後一張照片擺明是故意的
引用 网友C:

已經播了19秒,電視機出現啥畫面了哩(遐想)

网友:
所以維修的結論是.....看肉片光碟機會比較容易故障n_020|

USER:先生,這台DVD播放機不能退片ㄝ
工程師:這款機器日製的不相容美國片喔..
===================================

小黃屋本來就很扯....很久以前有位網友的硬碟故障去他們那買
一台來換新,來我版區發問說該怎無法裝。扯到最後發現新買
的那台是SATA介面的,人家故障的是IDE介面的......當事人還
說有問過他們的銷售人員,對方拍胸普保證"可以裝的上去"...

顯然他們的工程師頭銜很浮濫.....

网友:
故障原因粉簡單拉!因為很久都沒出來.所以憋太久.憋壞了n_121|
.
.
.
.
.我指的是托盤拉!!!

网友:
這台是好東西.雷射頭掛了的話只要找台電腦用DVD燒錄器裝上就可以用了.而且什麼格式都空片都可以燒錄(除了藍光XD)

手邊有一台等光碟機替換.遙控器來的時候遺失.我還買萬用的來用.可以用

C/P值高XD

而且這台還有特殊功能...

現在所有新機都沒有n_072|

网友:
上片子熱機1小時

网友:
ㄛ!我們同事都稱呼為愛情動作片,肉片又好像太直接了,不曉得各位大大覺得如何!
Wish大故意的,那有可能沒光碟片?
恭喜完修,不曉得Wish嫂會不會幫您放熱水?

网友:
情況應該是 . . . .

丈母娘:你在看啥?
丈人:沒 . . .沒 . . . 沒有 . . . 啊 . . . . . (緊急退片,糟!退不出來!!!)
丈母娘:賣假哦!!!給老娘看看 . . . . (丈母娘Play鍵一按 . . . . .)
. . . .

推論:送修時Play鍵應該沒壞 . . . . . ??

网友:
米果女生都愛吃巧克力冰棒嗎?

网友:
XD  這裡好A喔

我未滿18我要來修一樣的我的光碟機了

退片不正常

网友(2010-12-28):
謝謝提供寶貴經驗

网友:
這台的光盤好會壞
買來用沒幾次就不讀碟啦
索性重買一台燒錄機塞進去
一樣都是用IDE排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