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power改裝成一般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0-10-20):
這個idea應該很多人想過
由於是從豆芽菜文的網站轉貼的
http://www.wikihow.com/Convert-a ... -a-Lab-Power-Supply
偶就只貼幾張圖
相信眾神一看就懂了
而且也不難
就當做複習一下各顏色的電壓吧
先把同顏色的電線束起來

网友:
把電腦電源供應器改成一般的電源供應器使用
這種方式還不錯用
感謝大大分享嘿

网友:
真的, 我昨晚還夢到這個.. 雷大今天就貼出來了..

記得先前有人提過, 用來做 OP AMP 實驗的雙電源構想..

現在的 Power 愈來愈有 Power 了, 手上如有多出來的, 真的很好用..

网友:
雷大,電源供應器有分成實驗桌用,以及產品用。
這樣的改法當產品用是不錯啦,反正回收維修一堆。
可是要在實驗桌用,風險很大。差在沒有限流,很容易把東西燒掉。

楼主:
做這個好像很有趣
可是,其實偶也不曉得這可以改來做什麼
原作者自己要定個標題說改成實驗室電源供應器(a lab power supply)
卻又在文末警告說只適合簡單測試用或電池充電,專業用途最好還是買專用的...

网友:
最早的直流電源供應器, 只有短路保護, 用一個 0.X 歐姆和電晶体形成簡單的保護電路..

現在的 SPS(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再怎麼看也沒限流保護, 而只有短路保護..

主要的是它提供的電流很大, 想想一般的直流電源供應器若要達 10A 的機種, 那真是天價..

另外現在電路大多有保護電路了, 一般就是用 Fuse..

所以這個改造方式, 還是很具有實用價值的..

想想買一個 12V/10A 的類似電源也是很貴的.. 尤其是那些大廠出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啦
原來裝個保險絲就OK了
圖中作者好像也在紅黑線裝了一個10Ω,>10w的電阻器...

网友:
回復  cremaker
謝謝啦
原來裝個保險絲就OK了
圖中作者好像也在紅黑線裝了一個10Ω,>10w的電阻器... ...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想到, 用無熔絲保險絲也是種好方法..

我在想那個 10歐姆/10W 以上的大功率電阻, 應該是用來穩定 5V 輸出的.. 因為一般這類的電源供應器沒有負載電阻..

所以併上一個 10歐姆電阻, 可有效的穩定輸出..

不過個人覺得不接應該也可以, 因為以下原因..

原作者應該是要拿來作實驗的, 看其用的電壓就了解了, 像是 5V、12V, 這些都是實驗時常用的電壓..

而且現在的一些實驗板上大多有保護及 DC-DC 轉換..

當然自己使用 Bread Board 做簡單的實驗時, 就要注意了.. 不妨在適當的位置加上保護(建議使用無熔絲開關)..

所以這個改造方式, 還是很具有實用價值的..

网友:
電源供應器的負電源電流都很小,如果需要大電流的正負電源,可以兩台串聯來用。
兩台串聯要注意地線與零電位不要搞混(因為我就是曾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別鬧了啦。
開發用的為什麼要可調的限流?
因為加了限流才能確保你的元件不會燒掉。
簡單來說,如果你有一個電解電容裝錯邊了。
你要是加個5A的保險絲。那以5V的供電就好了,那就等於吃了25W在那個裝錯的元件上。
那就燒了。
而如果你想說,你裝個100mA 的保險絲,那你的供應器要用在大於100mA 的電流時,又要怎麼辦?
不要做一些無謂的動作來困擾自己吧。
除非你可以確定你的線路都正常,那你才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否則,還是乖一點花個1-2千元去買一台吧。

楼主:
出發點不一樣,看法自然就不同啦
偶教一下英文先
intrinsic vs. extensive
(內蘊的,固有的) 對 (外延的,廣度的)

每個裝置有其固有的極限
如果完全發揮了還不能達到想要的境界
當然要找不同規格的

又若依本站"妨礙電器產品蓬勃發展"之宗旨
把這種幾近廢棄的舊power發揮到廣泛的極限
所得到的成就又豈只是樂趣而已

网友:
PC用的POWER輸出電壓有N組,有些穩壓控制只有偵測+5V而已
如果只使用+12V單組輸出的話,在滿載時,電壓將會嚴重不足
約15年前,當時是個無線電迷,即改裝過一台PC POWER給車機使用 (12V / 10A)
當時的做法是把所有的DC輸出線全部拆除,只保留GND 三條  和 +12V 三條做輸出
電壓迴授偵測點改到+12V,之後測試使用一切良好無虞
該POWER是拆舊電腦的,後來以NT:1000 賣給其他玩家

楼主:
PC用的POWER輸出電壓有N組,有些穩壓控制只有偵測+5V而已
如果只使用+12V單組輸出的話,在滿載時,電壓將會嚴 ...
引用 网友C:

雄爸爸講到重點了
要dc 12v幹麻不用個阿達布達(adaptor)就好?
因為電腦power supply有regulated
那個字應該是穩壓的意思
(以上偶大概覺得是這樣,如果出槌請指正)

网友:
回復  cremaker

    別鬧了啦。
開發用的為什麼要可調的限流?
因為加了限流才能確保你的元件不會燒掉。 ...
引用 网友D:

我沒在鬧說.. 而是在把它實用化.. 而且動不動說人別鬧了, 這種口吻不太好..

你現在是站在你的角度上看, 請尊重一下別人的想法..不妨把我前面所說的看完, 了解我的正確想法..

你說的, 我能夠理解.. DC 電源供應器, 我每天都在用..

我想強調的是 SPS 的大電流是一般 DC電源供應器比不上的.. 這才是賣點..

不是每一個 DC 直流供應器都一定要有限流的(沒人規定吧).. XD..

我想外面賣的 SPS 那個有在限流的..

所以沒有, 就想辦法囉..

网友:
PC用的POWER輸出電壓有N組,有些穩壓控制只有偵測+5V而已
如果只使用+12V單組輸出的話,在滿載時,電壓將會嚴 ...
引用 网友C:

我想到, 那個 10歐姆 10W 的大功率電阻, 是不是用來避免這個問題呢?

因為一般 12及5V 是同一繞組, 3.3V 是獨立的..

THKS..

网友:
SPS的二次側很多都沒有限流,除非是有特殊要求才會有
SPS的限流幾呼都是在一次側的POWER MOS的S對地加一功率電阻
只要該電阻上的電壓過高即表示過電流

15#
那顆電阻是防止PSP在空載或輕載時,輸出電壓的漣波雜訊過高而加裝的,沒有其他功能

网友:
OVP:過壓保護
UVP:欠壓保護
OCP:過電流保護
OLP:過負載保護
SCP:短路保護
OTP:過溫度保護

基本的電源至少都會配置OVP/UVP/OLP/SCP,比較好的電源才會加上OCP與OTP,但是OCP動作點大多抓在電流超標115%才會動作,對於實驗使用,能夠限制電流輸出會比較實用,可避免誤配線或故障導致電流異常,而電腦用電源的OCP電路在設計時是透過電阻來改變限流參考點,只有在超過其設定才關閉電源輸出。
若是將電腦電源改裝成電路實驗用電源,可以嘗試自行製作過電流保護電路,動作速度上會比用無熔絲開關要快,燒壞裝置的機率也較低。

网友:
很好玩的小東西,可以測試許多小馬達12v遙控器3v,電路也可測試5V。

网友:
廢物利用是最高境界!
像很多東西壞掉修好可以繼續使用也等於減少垃圾

网友:
已前高工時,都去灣里廢五金撿寶n_032|,電源供應器就是其中一種n_048|
但買也要看牌子,其中以軍用為最為人喜歡n_047|

网友:
已前高工時,都去灣里廢五金撿寶,電源供應器就是其中一種
但買也要看牌子,其中以軍用為最為 ...
引用 网友E:

軍用的零件, 真的是很耐用..

不過價格真的很 "不友善"..

記得在露天看過一些軍用規格的電容及電阻, 真的長的很奇怪, 和傳統用的零件外觀上差異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