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相機DigiLife DDV-660故障

楼主(2010-10-20):
畫面一條一條的不清楚, 顏色也變了不知道那裏壞了

网友:
ccd故障
就只能換新了

楼主:
維修要多少錢?

网友:
找外面的相機維修工作室報價吧!
若非原廠所公佈的召回免費維修機型,維修費可能是新機的半價了!

网友:
半年前..
老婆的相機也是出現這個問題
送原廠...也是說ccd故障

我也是想說..等換新的了..因為ccd真的貴

前天...新的工具寄到了....就想說死馬當活馬用用看
一打開到ccd的位置...還真的給我找到問題點...
工具打開..用下去...第一次使用..超怕的..

沒想到..給我修好了...0.0

所以..找外面的維修工作室...報價吧
過二天在來用圖..0.0

网友:
半年前..
老婆的相機也是出現這個問題
送原廠...也是說ccd故障

我也是想說..等換新的了..因為ccd真的貴

引用 网友A:

我拿椅子先來等囉..

等大大的好文章..

楼主:
不修了要換新的
現在甚麼廠牌比較耐超,故障低的

网友:
耐超..電子的..個人想法..都一樣...
如果買耐震跟耐水..那就不同..可是貴
平價工能又不錯的..EX-Z550

楼主:
PICT0040 (复制).jpg PICT0041 (复制).jpg            奇積出現了
居然自己好了

网友:
你那台可能和以下這篇一樣,是CCD虛焊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4056-1-1.html

网友(2010-12-15):
不然就是CCD排線接觸不良,也會出現類似症狀

楼主:
很奇怪時好時壞

网友(2011-04-25):
CCD有沒有壞是用電表測還是用什麼測...有人可以交一下嗎n_079|

网友:
粗工之前遇過這種狀況,笨Q數位相機,拍照模式會有這種問題,錄影模式正常,因為粗工這機子的錄影模式不能使用伸縮鏡頭,經過粗工拆解之後發現是伸縮鏡頭的軟排線斷了,造成這種狀況@@"
您的狀況可能還沒粗工的嚴重,可能只是虛焊.......
拆了吧~~~~拆了吧~~~~拆開來大家(菸酒菸酒)~~

楼主:
打不開丫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不開丫

...................
鐵鎚.鑿子.電鑽...........
士官長,爆破唷~~~~~~~
沒有開不了的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