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TEN 1對8KVM滑鼠不能用

楼主(2010-10-20):
滑鼠8個孔全無反應,鍵盤 VGA OK ,不知那裡故障,可否請各位前輩給小弟維修方向,謝謝.滑鼠8個孔全無反應,鍵盤 VGA OK ,不知那裡故障,可否請各位前輩給小弟維修方向,謝謝.我無法上傳圖片,可否順便教教小弟謝謝.

****第一次發文若有不當敬請見諒.
****謝謝w大移區.

网友:
不曉得這篇有沒有相關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057&highlight=kvm
發文+回文滿十篇就可以上傳圖片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lyun1261大,實例區是已維修完成才放在此區喔!

希望版主能移一下,感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有滑鼠(8port)不能用其他都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萬分sorry

网友:
若是八埠滑鼠同時失效,最好檢查主滑鼠埠連接、信號及電路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量滑鼠第4支腳有將近5v(不插滑鼠),但插上滑鼠後只剩2點多v.不是應該要一樣嗎?

网友:
滑鼠的四個訊號...VCC、DATA、CLOCK、GND

我認為要先確認一下電源腳位,因為比較有可能引起
"全體"效應....滑鼠輸入正常嗎?

楼主:
滑鼠的四個訊號...VCC、DATA、CLOCK、GND

我認為要先確認一下電源腳位,因為比較有可能引起
"全體"效應... ...
引用 网友D:

我有量滑鼠第4支腳(vcc)有將近5v(不插滑鼠),但插上滑鼠後只剩2點多v.不是應該要一樣嗎?至於data,clock 我就不知道如何測量了.

网友:
應該是說,八個埠同時壞掉機率較小,所以可以檢查看看CONSOLE端連接滑鼠的地方是否正常

楼主:
應該是說,八個埠同時壞掉機率較小,所以可以檢查看看CONSOLE端連接滑鼠的地方是否正常 ...
引用 网友C:

請問要如何檢查?換座嗎?量電壓?我上面提到變2點多v是否不正常?

网友:
空載正常,加負載後電壓降低
如果是我的話應該會先查滑鼠電壓來源

网友:
KVM有從主機板PS/2取電的,也有自體使用變壓器供應的,確認來源後檢查其電路找出壓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