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子安定器故障,維修問題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0-10-20):
(无正文)

网友:
小弟拆開另一組故障品,
發現保險絲爆開,250V5A,
其他零件肉眼檢視並無異狀,
請問該檢修哪些零件? 謝謝.

其他先進提出先前那顆故障品修復的部分,
因為已經裝回去了,待有時間再拆下來看看.
謝謝.

网友:
經測試 Q5 跟 Q6 兩顆 MOSFET 被打穿.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元件故障?

网友:
經實測 IR2153 可完全替換 TND503.

网友:
K2628 沒有故障.(實測結果)

===============================================

网友:
請教各位先進,
小弟已經查閱網路上一篇電子安定器維修分享,
但是小弟是門外漢,不是很瞭解,
想請教:
東亞的 數位智慧主動功因型螢光燈電子安定器  40W* 220V * 3燈
型號:  FX-40220ET-BS1
電壓是 220V
由於故障無法點亮,
是否為圖中的 TND503 IC 跟 Q2 (K262B) , D7 (FSF05A60) , Q5 (K2996) 及 Q6 (K2996)
這幾個零件更換新品,就極可能修復?
因為最近壞好幾組一樣的情況,還請先進給與指導,
讓小弟試著換常見故障元件來修復它,謝謝.

[http://i269.photobucket.com/albums/jj74/mis77sim/40W_00.jpg
[http://i269.photobucket.com/albums/jj74/mis77sim/40W_01.jpg

网友:
依照此等電路架構來說,
上面四顆是功率元件,是有可能燒毀造成故障.
您可用三用電表量測看看哪顆故障再逕行更換,可減少不必要的零件費用開銷.
元件量測相關可至本站新手上路篇查閱相關文.

网友:
包括您標示的元件
查右半部線路上的所有元件
機率比較大

网友:
這是PFC+PWM電路配置,可以先查PFC輸出端有無380V,另外檢查各晶體、二極體及電容是否有異常

公司的燈具也是用這種電子安定器,只有遇過一次PWM IC+MOSFET爆開的,因為沒IC所以當拆料

楼主:
這是PFC+PWM電路配置,可以先查PFC輸出端有無380V,另外檢查各晶體、二極體及電容是否有異常

公司的燈具也 ...
引用 网友A:

請問 PFC IC 指的是 L6560那顆嗎?
另外 TND503 這顆在台中市電子街問了好幾家,都沒賣這個編號的IC.

補充:剛有量測過 L6560 旁那顆大電容,有 DC 500V , 是否表示 PFC IC 380V 輸出正常? (接220V)

网友:
公司的日光燈90%都是這類的安定器
很多都是大電容老化,容量不足,造成後面電路不啟動

楼主:
量過 L6560 旁那顆大電容,有 DC 500V.
量測 D7 (FSF05A60) 二極體 正常.
換過 圖中的 Q2 (K262B) ,   Q5 (K2996) 及 Q6 (K2996) 三顆.
驅動 IC  TND503 買不到, 無法更換. (大陸的淘寶網有在賣 >_< )

是不是朝更換 大電容 47u 450V 那顆試看看?
還是該朝哪個方向測試? 請先進給予建議.
謝謝.

楼主:
最新報告: 換上雄爸爸先進講的 大電容 (即 47u 450V) ,
等待一分鐘就亮了,
已修好,謝謝.

网友:
為何要等1分鐘~~~感覺好久~

网友:
換上大電容後電壓是否正常呢?週邊小電容也需注意容值。
手邊故障的版本PWM用的是IR2153自我振盪半橋驅動器,有需要也可以換這顆看看

网友:
Q5/Q6壞的話,PWM晶片一起走的機率很高

楼主:
請教狼大,
IR2153 跟 TND503 的腳位是否一致呢?
直接換上就可以了嗎?
謝謝.

网友:
由您的照片與在下手上的板子比較,外觀與佈線幾乎是相同的,您可以查IR2153的接腳定義與您手上的板子比較一番

楼主:
本以為換大電容就好了.
結果隔天又壞了.

网友:
經實測 IR2153 可完全替換 TND503.
保險絲故障那組檢修完成,更換後已可正常點亮,
點燈測試一陣子,再回報狀況跟所換之零件.以免又發生只好一陣子的情況
現在點燈只要 1秒就亮了.

楼主:
請問有沒有大大可以告知如何量測 K2628 這顆 power mosfet.
小弟用的是普通的非數位電錶,
謝謝. (新手上路有翻文,可惜不甚瞭解,還請先進指教)

网友:
指針電表的X1歐姆檔就可測試,但部分MOSFET無法測試G極觸發(大多高Vds的MOSFET,電錶內電池無法完全觸發G極)。

楼主:
再修了一組,
更換的零件有:
1.保險絲: 250V 5A x 1
2.電容:  47u 25v x 4
3.電容: 220u 25v x 1
4.Q5 及Q6: K2996 x 2
5. IC TND503 更換為 IR2153 x 1 (運作正常)
修好後點燈不到一秒即亮.
零件花費約 160 (台中電子街購買 ), 但是應該可以更便宜(經查價:網拍買的話,約可降到9x元可修一組).
過一陣子看看是不是真得好了,若還是會故障,
就要考慮買新的安定器了,一顆1對3  五百多元.

网友:
測了一天多,現在還正常,應該是正常了.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謝謝.

网友:
注意一下後端燈管端的諧振電容群,若有外觀異常或變蛇砲就要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後端燈管端的諧振電容群」是指照片1 右側 4個電容嗎 ?
依省電燈泡維修經驗被擊穿短路的機會不小。

网友:
是,該處電容較易因溫度而異常,進而影響點燈及PWM電路負載量

网友:
請問狼大
你說的蛇砲是指什麼情形
我看過鼓鼓變胖的
是這樣子嗎

网友:
有一種圓柱型煙火,點火後會長出黑黑長長像蛇的東西,故稱做蛇砲。
塑膠/金屬皮膜電容故障時有時外觀也會跑出類似的條狀黑色物體,在下習慣稱做"蛇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