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v320b1-l01-c t-con板壞了 照片的零件是什麼 (已解決)

楼主(2010-10-20):
請問各位大大,我家的國際牌電視tc-32mph螢幕發白後就黑屏了,但背光有亮,拆下ad板發現lm2376s-adj輸出12.6v.於是換了一棵上去,結果還是一樣,12.6 暈了.
問一下這個ic 是不是Vout都是5v 我的故障液晶的主板發現他輸出12.6v 不知是否正常,附上pdf
www.symcukf.com/DataSheet/005/011/5-LM2575-LM2576/4.pdf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SC/LM2576S-ADJ.html
我發現老人家沒電視很會生氣  埃
誰叫我是受氣包

网友:
2576-ADJ是屬可調輸出電壓型,如單純以此元件來說輸出12.6V是在其範圍內.
應該不是那顆的問題,您可能要往其他方面去檢查.

网友:
你沒看到 -adj 嗎?
adj 就是可調整。所以請看它的文件說明吧。

网友:
缺了好多資訊無法判斷...

有可能12V供電不穩,麻煩修吃電的東西,請先檢查電源...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其實你這台應該已拆開了..

不妨貼些圖.. 站上很多人都是很熱情的..

老人家在這個社會, 常常沒什麼嗜好, 所以就成了電視掛..

我以前也很討厭父母親碎碎唸, 現在反而希望他們能再唸了..

网友:
ADJ要掛電阻分別連接OUT與GND,輸出由電阻比值決定,看看FB接腳的電阻是否有異常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因為昨天太晚了,家人要睡覺,所以我又把他组起來了
今天又加班到10點才回家,可能要明天才可以再行下一步
看到各位無私的大大我真的..................熱雷營框n_073|
喔喔 又說台灣國語了

网友:
應該是熱淚盈眶

网友:
休假時再加點油吧,這台還很有希望修好的~

楼主:
阿 抱歉 沒知識又沒常識
我仔細看過資料後發現我錯了
(12000/1247)+1=10.62
10.62*1.23=13.0
這應該是給喇叭模組使用的
狼大早說了,我一直頭殼 空故莉n_098|
主板供電應該正常
沒基礎發現電子好難喔
那往t-con的電壓也是正常的
如何知曉通往t-con的訊號是否正常(再去爬文)
再來不知往哪查了 可能要拆下邏輯板了
還有既然是13v 那電容為何只用16v的而不用耐壓高一點的
如有錯請糾正  謝謝

楼主:
修改主題後
拆到踢湯板 ,被燙到了 請看 (如知道這棵ic請告知)
就是這棵

謝謝請各位多指教 可否告知檢修方向
還是有人有這支板子,我想買

网友:
下方燒毀的請檢查是不是 FA3629AV?
週邊零件也要查一下,看有沒有其它零件燒毀

修好T-CON之前,請不要上PANEL,否則如果T-CON輸出不正常電壓,容易燒壞PANEL
需確認各組電壓輸出正常,才可以繼續...

露拍有人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30167523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125676166

另這邊有壞的V320B1-L01 T-CON可以買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135700372
拆零件來換,或將兩片一起修好,當備品
好的V320B1-L01 T-CON 露拍也有人賣,請自行搜尋

參考V296W1 T-CON 電源
以下引用大陸 袁亞文 資料(如侵權請告知,隨即撤下)

另上方 五顆14PIN 是HX8904 FOR GAMMA電壓

网友:
V320B1-C T-CON  全新,舊板不必繳回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001212899757#qna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應該不是FA3629AV
FA3629Av是16腳,這板子上的是14腳
我再找找看
以購買一片
這片要寄回
真可惜,沒練功的機會了
感謝大家的相助
真甘溫阿
找到有人問2700MT-adj

网友:
回复 网友A:

NATIONAL SEMICONDUTOR
LM2700MT-ADJ
露拍 和 掏寶 都有人賣

DATASHEET

楼主:
謝謝,因之前不知何零件,所以乾脆找網拍買整片的,結果還要繳回舊版,知道是lm2700後已經下標了,所以殘念,
今天板子已經寄來,裝上後不知是心理因數還是有這問題,感覺反應變慢,畫面有殘影,希望是我的心理因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