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誰可以跟我說這個可變電阻是多少歐姆

楼主(2010-10-21):
這是一台古早17液晶的按鈕用來調整控制遠單左右上面沒有標多少歐姆所以沒辦法買也不知道買得到嗎還是有怎樣改裝的方式要不然亮度跟對比沒辦法調整很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71270572
借別人圖讓大家看一下那一個小旋鈕就是  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playart大,看圖片好像跟這顆很像,不知是否一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2783

网友:
可以測量一下,有時不是可變電阻,而是旋鈕選擇開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數位電表轉歐姆檔什摸都量不到慘了

网友:
用力壓下旋柄轉個幾下再試試..

要不, 這個應該是可以拆開的吧, 拆開了看看內部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