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320不開

楼主(2010-10-21):
這筆電

正常開機狀態然後插充電器下去

過沒2~3分鐘去倒完垃圾回來

發現整台已經斷電

然後變壓器的小綠燈一直閃爍

拔離筆電就不會閃

推判應是NB內部短路

那應該要從何查起??

然後要開機也就不行了

整台就掛了~!

网友:
從輸入端慢慢去找短路點,一般是MOSFET異常或是MLCC電容短路

楼主:
目前正是用此方法找尋中~感謝大大指點~進度如何在上來發問~!

网友:
主機板短路,
先量哪裡電容短路再說,
只要不是南北橋應該都好處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靠近電池接點那邊近來

那邊的電容都正負對地測量都短路

但是拔起來量測都正常

那還要找更遠的區塊嗎??

网友:
要一直往下排除,找到非短路點為止。
曾經遇過靠近輸入接頭端電路板層間VCC/GND短路的狀況,處理起來就麻煩許多